请问这个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0-08-25):
这是DA转换器AD1833A中提供的电路,指差分输出的电路,但是我将这个电路仿真时得到的波形是乱七八糟的,请问这个电路中的电阻电容是做什么用的,我好将其修改一下适合我自己用,谢谢!

网友A:
R1和R2 1欧姆?

楼主:
2# zjp8683463 不好意思,电阻值弄错了,我改过来了,现在波形不失真了,但我还是想知道OP275即外围电路是什么作用,我后面的是接的LM1875功放

楼主:
我懂了 是低通滤波器 还是靠自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