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拔掉了,如何判断呢

楼主(2010-08-25):
在usb中断中有这个类别的处理吗?

(没有多余管脚来判断Vusb)

楼主:
谁来顶一下,我好结贴,
现在这样居然不能给分

网友A:
我来顶贴

你准备怎么结贴?用SUSPEND中断还是USB 5V?

我不觉得SUSPEND中断是个好办法,如果设备没有断开,而主机要SUSPEND,也会产生SUSPEND中断的。

网友B:
我来接分的。
在设备端来检测设备拔掉,可以检测Vbus。
晕,楼主已说此路不通了。

你可以在D+ D-上接个1M的上拉电阻,如果两根线都为高,那肯定是拔掉了。

楼主:
就用 SUSPEND 来判断了,其他的在现有硬件上恐怕行不通。

网友C:
楼主问似乎解决了,我是来接分的:lol

网友D(2011-03-28):
我也是来接分的 (*^__^*)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