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成功移植后的问题gcc问题

楼主(2010-08-25):
大家好,
    我现在成功移植了Linux到开发板上,内核文件1.3M ,根文件系统是jffs2,我现在想把板子上的USB利用起来,但是发现USB用起来的话好像要装 HAL,udev等安装包。下载这个包下来执行 ./configre ,结果发现gcc都没装,下载gcc源码打算安装,结果可想而知。gcc都没装,肯定编译不过。我想问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到哪去安装gcc,我的是arm处理器。初学者,见笑了。

网友A:
加上gcc连七八糟的就很大了, 资源消耗很大了.

都是用交叉编译编译出hal等包装.

现在一般都找个现成全的直接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好我试试,谢谢了

楼主:
我安装dbus软件包, ./configure 完了后,在makefile 里没有找到 ARCH 和COMPLIER 变量,那怎么把
ARCH=arm  这些交叉编译选项加上呢,
还有,make,以及make install 完了后都是在主机上装好了,我怎么在我板子上的Linux
上安装啊。板子上 gcc没有,make 也不行,真是郁闷死了。有高手能指点指点迷津吗?

网友A:
板子上没有gcc是正常的, 用单片机开发思路理解就是了...

楼主:
哥,你说得对,但是能说仔细点吗
我想了想,既然执行./configure 后的makefile里面没有 ARCH =arm 和 CROSS_COMPILE = arm_none_gcc 这些变量,那我就给加上,然后安装的时候指定一个目录下安装,安装完毕后拷贝到板子上相应的目录下,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B:
安装上那你也得先把你的gcc弄成能在arm上跑的才行

还是cross compile吧,貌似除了会计把gcc弄到ARM上,还没听过谁弄过,挺复杂的

网友C:
那你是怎么把内核弄上去的。。。

网友B:
cross compile,然后minicom + tftp把交叉编译结果down到开发板上

网友D:
需要安装交叉编译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