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压检测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要给电容充电到2000VDC,采用恒流方式,考虑要一个电压检测电路,当电压达到2000V时,给充电电路断开,避免冲爆电容,若采用电阻分压,两电阻的分压比必然非常大,大电阻的误差都要比小电阻的阻值大,各位指点指点,该怎么办呢?

网友A:
大电阻阻值绝对误差与小电阻阻值的关系,与检测结果的误差是两回事吧?

网友B:
只要电阻阻值是稳定的经过标定测量误差是能够保证的。

网友C:
只要电阻型号合适就没问题,高压电压表都是靠电阻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