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为何不能实现简单放大呢?

楼主(2010-08-25):
按道理输出电压应该等于:10*(R3/R1)。也就是放大500倍
可是结果却出错,观察波形可看到输出甚至减小到mv值,不知道错误出在了哪?片子原来是lm324,同样出这错 希望大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输入为±10V的信号,运放的电源是5V和地,怎么放大呀?

楼主:
输入为±10V的信号,运放的电源是5V和地,怎么放大呀?
引用 网友A:
:L 太粗心了
不知道电源和输入和输出有没有应该遵循的一个关系呢?

网友A:
输出肯定不能大于电源的范围。

LM324输出范围 :0V to  VCC− 1.5V   datasheet上的。

网友B:
又是单电源的问题。先不说你信号Vp=10V的问题,你输入偏置电压就没设置好。还有500倍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如果你真需要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可以考虑两级放大

网友C:
想问一下,上面那个是什么软件呢?——俺是菜鸟

网友D:
multisim 用于电路仿真

楼主:
又是单电源的问题。先不说你信号Vp=10V的问题,你输入偏置电压就没设置好。还有500倍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如果你真需要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可以考虑两级放大 ...
引用 网友B:
恩谢谢朋友们 这个还只是这部分信号处理的一级,后面还有200倍等级。 还想请问下不知道输入偏置电压的设置应该怎么具体设计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两个相等的电阻分压,给运放的正相输入端2.5V电压,正好是VCC的一半,这样输出摆幅最大。信号源要跟R1之间接电容耦合,电容取值要设法能使交流信号能将它视作短路。

网友E:
放大500倍 可以用T形网络
LM324第四脚是VCC

网友F:
9# sxdxy 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 该怎么降低输入信号的电压范围呢?

网友G:
又是单电源的问题。先不说你信号Vp=10V的问题,你输入偏置电压就没设置好。还有500倍的放大倍数太大了。如果你真需要这么大的放大倍数,可以考虑两级放大 ...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回复 网友F:
不是输入信号电压范围,而是输入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H:
500倍是不是太大了。一般单级运放做个30多倍就行了,大了反而不好,考虑一下多级放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