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抄出来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大侠们,最近我抄一块板子,然后照着画了一下。结果现在出来了,出现个问题
于是向大侠们求教
这个是LCD的驱动部分,由MCU控制,两块74LVCH2245,连接是一样的,我只贴出一个的。
右边哪里是接到LCD的。
焊好之后,发现245没有信号输入,也没有信号输出
按理说,245只是个反相器,没信号输入,输出应该是1的
但现在输入为0,输出也为0,是不是就可以断定245坏了呢?
还有,我最不明白的地方是,讲245拆下来之后,检查MCU到245之间的信号,发现有脉冲波形,高电平为3V,低为0V
接着把245焊上去,发现,高电平变成1V左右,不到1V,低电平为100mV
接着我就焊了一个1K的上来电阻,没作用
于是我换一个100ohm的上拉,发现脉冲高电平变成2V,低电平为100mV
为什么会这样呀?大侠们
抄的那块板子,他没有用到上来电阻的

楼主:
225—OE已经被我直接焊到地了

网友A:
谁跟你说74LVCH2245是反相器了? 不是反相器是方向收发器

网友B:
:):) 245确实不是反相器  仔细看文档

楼主:
哦。。
那就是不能那样判断245坏的
但是为什么接上它,电平就给拉低了呢
大侠,能给指点一下嘛

网友C:
应该是驱动不足造成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回答。原因已经找到,竟然是虚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