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频计数的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0-08-25):
本人初学fpga,做了一个分频计数的实验,时钟信号为50MHz,25分频的,用计数实现分频,但是我看资料上定义寄存器时为:reg [5:0]  cnt;我想问下高手,cnt为什么会定义为六位寄存器,这个位数到底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网友A:
:L
你的分频靠什么来实现?计数,是不?

25分频,你弄个reg [3:0] cnt,能实现么?

况且你这个25分频还不晓得到底是25分还是50分哦,估计是50分

网友B:
25分频 [4:0] 就够了,2^5=32  只要大于分频数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得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计数实现分频,怎么只说25分频还不确定么?怎么还分为25分和50分?请指教一下,多谢

楼主:
3# heitai 多谢了,你说得我明白了,但是2楼说的“25分频到底是25分还是50分,估计是50分”我还是不大明白。

网友D:
因为它觉得你的cnt是6位的,25分频的话5位就够了

网友A:
如果一个脉冲计数一次,计够25个以后,输出取反,这样实际是50分频,这是我的猜测,不知道LZ是否这样做的

按照LZ说的25分频,应该是这样,如果输入1MHz,输出是40KHz。如果输出是20KHz的话,那就是50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多谢你的指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