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代码怎么查啊?请教一个SOT26封装芯片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一个芯片类型,上面标的好像是LTQC,是SOT26封装,上面三个管脚,下面三个管脚,共六个脚,1,2连一起接地,3好像悬空,4接一个电源,5没测出来接的什么,6接的另一个电源。我估计是个电平转换信号。有哪位用过这种芯片吗?到底是什么芯片啊,请指教啊

楼主(2010-08-26):
这个问题没有人关注吗?发现现在的芯片越来越小了,上面就标一个代码,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芯片。有高人说说经验吗?多谢了

楼主:
再**问,请问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清楚   帮顶下

网友B(2012-06-16):
我电脑只有一个线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