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移植好后怎么挂载U盘

楼主(2010-08-25):
请问,在移植好的Linux上怎么用U盘啊
我把U盘插到板子上,串口提示U盘插入,但是mount不行,我看 /dev 目录下只有 null 和 console两个设备阶段,请问这该怎么办,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配置内核,让内核支持U盘

楼主:
配置过了 不管是 scis support 还是 USB Device support 下的选项都编译进内核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B:
除了内核有usb驱动, 还得在dev中建立设备.

楼主:
在设备中建立了
mknod  /dev/sdb1 b 8 17
建立后插上usb 重新启动开发板,提示
mounting /dev/sdb1 on /mnt/usb failed: No such device or address

请多指教

网友B:
建立的设备在内核中不存在.....

楼主:
成功了,谢谢,还是我不仔细啊,插入USB的时候系统提示我用 /dev/sda1设备。所以只要我手动在 /dev/下建立sda1 设备文件就可以写。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搞上udev,自动创建设备结点

网友C:
还有一点,最好挂载proc文件系统,mount是从proc文件系统中读取信息的。

网友D:
我也是无法用U盘
提示是这个  我用mount /dev/scsi/host1/bus0/target0/lun0/part1 /mnt挂接还是不行
usb 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s3c2410-ohci and address 2
scsi0 : SCSI emulation for USB Mass Storage devices
  Vendor: General   Model: USB Flash Disk    Rev: 1100
  Type:   Direct-Access                      ANSI SCSI revision: 00
SCSI device sda: 15851520 512-byte hdwr sectors (8116 MB)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SCSI device sda: 15851520 512-byte hdwr sectors (8116 MB)
sda: Write Protect is off
sda: assuming drive cache: write through
/dev/scsi/host0/bus0/target0/lun0:<7>usb-storage: queuecommand called
p1
Attached scsi removable disk sda at scsi0, channel 0, id 0, lu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