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寸超高亮的数码管问题(很急)

楼主(2010-08-25):
TBIC6B595驱动数码管,我用的7个限流电阻是51欧姆,另外一个脚是1K,上电七八个小时后,数码管有的笔画不亮,(不是虚焊)。换上一个新的数码管,正常显示!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我的限流电阻是不是用错了???望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A:
限流电阻要根据数码管的工作电流参数和供电电压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出,你的限流电阻显然小了。

网友B:
led一般是15mA左右的电流,压降在1V左右

网友C:
呵呵要计算里面的管芯,比如4寸的可能是3个led管芯,每个压降大约2V;
你还要看供电电压;
一般工作电流在15mA~20mA,不能超出20mA太多
这些问问厂家或者你找个实验室电源,试试看就知道了
一般我们供电选择12V,那么,假如是3个管芯,(12-6)/0.020=300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