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楼主(2010-08-25):
小弟要做一个遥控车,现在我有个疑问,就是当我有几个个遥控器一起发数据时,我的接收部分肯定会受到干扰,而我怎样才能做到干扰小呢???

网友A:
用不同频的!

网友B:
如楼上所言,用不同频率的信道是最简单的。楼上的签名档实在是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chunyang 老大:问题在于我的遥控都是同频率的,我遥控器有3挡,对应的小车也有3档,三档码不同,但是假如三个遥控器对应的123档,而我接收在第1档,那么根据您说的,同频,同时,同地就会干扰,现在我同频是肯定了,同地也满足,那么只能在同时上面做**了,此时,我的发射应该怎样分时来完成呢??

网友C:
如果是双向通讯的话。可以考虑当主机收到信号时,采用主机轮循的模式,让三个从机在不同的时间片再次发送数据。与主机进行第二次通讯。

网友D:
这个问题很难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  问题这是单向通信啊

网友B:
用分时是没有办法的,也需要换信道,不如直接换不同频的更简单,避免同时需要双向信道,然后使用协议,这不适合遥控,会有明显时延。

楼主:
既然如此,那我就换频吧
谢谢chunyang老大 谢谢各位兄弟
结贴 给分

网友C:
:'(我有2分啊,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