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差分输入前端的阻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5):
R1和原来的输入阻抗(A+,A-端看进去)并联就是新的输入阻抗。

网友B:
请问楼上 具体是多少呢?在下是新手

网友A:
re 3L:

A+,A-端看进去的阻抗为R1||Ri (Ri为图所标“输入”的阻抗)。至于A0+和A0-看进去的(差分)阻抗,再串上那两个电阻(R4,R5)即可,忽略C18,C19(否则并上C18+C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