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USB 组合设备(composite device)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想用STM32 USB实现MASS STORAGE与 VIRTUAL COM,请教下面的这个初始化函数如何合并才能同时对两个应用初始化呢?
DEVICE_PROP Device_Property =
  {
    MASS_init,
    MASS_Reset,
    MASS_Status_In,
    MASS_Status_Out,
    MASS_Data_Setup,
    MASS_NoData_Setup,
    MASS_Get_Interface_Setting,
    MASS_GetDeviceDescriptor,
    MASS_GetConfigDescriptor,
    MASS_GetStringDescriptor,
0,
0x40;
}

这是VIRTUAL COM 的:
DEVICE_PROP Device_Property =
  {
    Virtual_Com_Port_init,
    Virtual_Com_Port_Reset,
    Virtual_Com_Port_Status_In,
    Virtual_Com_Port_Status_Out,
    Virtual_Com_Port_Data_Setup,
    Virtual_Com_Port_NoData_Setup,
    Virtual_Com_Port_Get_Interface_Setting,
    Virtual_Com_Port_GetDeviceDescriptor,
    Virtual_Com_Port_GetConfigDescriptor,
    Virtual_Com_Port_GetStringDescriptor,
    0,
    0x40 /*MAX PACKET SIZE*/
  };
请大家指教,谢谢了!

楼主:
自顶一下,有人做过吗?

楼主:
原来想先实现其中一个功能,函数没有合并,结果装驱动蓝屏。
现在手工把两个函数合并了一下,装驱动时不蓝屏了,但显示驱动不能安装。

网友A:
用IAD=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google一下即可。

网友B(2013-06-17):
我在做鼠标和键盘的组合设备。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但都能被系统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