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空调遥控器故障问题

楼主(2010-08-25):
(无正文)

网友A:
PCB材料不合格所致,在高温箱中干燥后立刻刷三防漆,本质的解决方法是采用适当的PCB板,这批产品负责任的话应该报废处理。

楼主:
我们也怀疑PCB板材问题,但我们技术老大说板材不会有那么大影响,因为弱电对绝缘电阻没那么敏感,建议我们从别的分析!请教一下二楼为什么那么有把握,可以说说理由吗?

网友A:
你们的技术老大外行了,现在遥控器用的主控IC都是采用CMOS工艺制造的,CMOS电路具有很高的输入阻抗,PCB材料不合适受潮时的漏电阻已和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在同一量级之内,怎么能说“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呢?当然,如果电路设计不当也会加重漏电阻的影响,但本质原因仍是PCB材料问题。

楼主:
请问CMOS电路的输入阻抗一般在什么等级?

网友A:
数十兆欧量级。

楼主:
谢谢,还有别的原因吗?例如晶振质量问题。。。

网友A:
如果是晶体质量原因,加热后可工作但烘干后冷却到室温就会重现故障,如此即可鉴别,在故障板上用替换法更可很方便的鉴别。当然,如果是晶体原因,改进振荡电路或更换适当的晶体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烘干后恢复到常温,还是好的,功能一切正常,常温下互换晶振,不显示的晶振换到第二块板上是好的,晶振常温下没问题,有没有可能高温潮湿下晶振频率发生了变化?或高低温冲击下频率发生了变化?如果要测输出是否,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晶体是密封的,不会受潮气影响,温度也只是造成频率漂移,测量晶振输出可用示波器看,测量时最好用HC门电路缓冲一下,这样测量环节不会对振荡电路产生影响。

楼主:
再请教一下,遥控器无显示,但通过手机的照相机看到发射管自动不断发射(没有按任何按键),发射光时强时弱,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说明系统紊乱,根本就是失控的,时钟都不正常,怎么能够工作。

网友B:
按键间漏电严重,IC认为有按键咯~

网友C(2013-04-23):
估计是晶振旁边的震荡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