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想了很久没想通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这里面有一句话我想不明白:VT2基极为高电平,VT2导通,其发射极为高电平,同时使VT2的集电极为低电平。  这里,VT2怎么会为低电平呢?即使VT2是饱和的,那么Vce也应该有0.2V的压降啊,也既是说Vc是大于Ve的,现在Ve为高电平,那么Vc没理由是低电平啊!想不明白,不知道是不是书上说错了,特来请教!!!!!!!!

楼主:
额,怎么没人啊???????????

网友A:
我感觉楼主说的没错,图片的文字表达有问题,可能想表达的意思是相对于后级发射极电位

网友B:
re LZ:

VT2基极抬高,随即VT2接近饱和,也就是VT2的Ve和Vc基本相同(并不是象数字信号那样的非高即低)。由此将使VT4导通VT3截止。

反之,VT2基极降低,随即VT2截止。由此将使VT3导通VT4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是感觉这个电路有问题。为什么VT2饱和时就是一个导通一个截止呢?要是把VT3换成个PNP的管子我就感觉电路没问题:dizzy: b]

网友C:
Ve高电平为0.7V,低电平为0V;
Vc高电平为+V,低电平为约0.7V,
即使加上你说的0.2V,Vc低电平也就0.9V;
VD4就是为了Vc在0.7V时,VT3能截止;

楼主:
Ve高电平为0.7V????????????????????????

网友B:
to 6L:

注意有个VD4。

网友B:
Ve高电平为0.7V????????????????????????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就是如此。

楼主:
懂了。偶要结贴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网友D:
这本书的这段的整个描述错误多多。

网友A:
昨晚模拟了一下,vt4饱和导通时vt3没有完全截止,但电流很小,不影响低电平输出,但这样效率低了点,可能是我用普通分立三极管和普通二极管的缘故

网友E:
偶也不明白当VT2 VT4都截止时VT3是怎么导通的
这时VD4的K级不是悬空的么
即VT3的E级悬空
那他B级高电平有啥用呢
解释下

网友A:
偶也不明白当VT2 VT4都截止时VT3是怎么导通的
这时VD4的K级不是悬空的么
即VT3的E级悬空
那他B级高电平有啥用呢
解释下
引用 网友E:

导通的意思要理解清楚,E极悬空,但只要后端需要 E极就能输出高电平

可以这样理解!VT3基极高电平时 如果E极悬空,当然VT3即没有基极电流也没有CE间电流,但VT3具备随时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只要后端接上负载,VT3就能立刻导通!

更简单一点理解:一根导线A端接在电源正极上,B端悬空什么也不接,导线上没有电流!但你不能说他对负极没有高电平

网友A:
楼主还可以参考下集电极开路输出就更明白了
集电极开路输出(不加上拉)电路中,集电极也是悬空的,但当其基极高电平时 你说集电极是不是低电平?

因为只要外加负载再接电源,他就有把负载接地的能力 而且状态是稳定的!

另外此电路输出的高电平会比输入端的高电平电位低些 存在电平偏移

网友E:
导通的意思要理解清楚,E极悬空,但只要后端需要 E极就能输出高电平

可以这样理解!VT3基极高电平时 如果E极悬空,当然VT3即没有基极电流也没有CE间电流,但VT3具备随时输出高电平的能力!只要后端接上负载,VT3 ...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的话有点明白了
但是如果后级接的还是这样的非门
此时这个(前级)输出还是悬空吧
不过TTL门电路悬空和输入高电平输出都一样的吧
所以并不影响电路功能
这样分析对么

网友F:
这么经典的电路这么会出错呢?

楼主:
我还以为帖子沉了呢!

楼主:
大家看7楼的回复。 当VT2基极为高电平的时候,VT2的基极-发射极导通,这一导通瞬间,VT2的发射极电势应该是(5V-0.7V),这个电势对VT4的基极而言也是高电平,那么VT4的基极-发射极也要导通(VT4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了),所以这时VT2所谓高电平又被导通后的VT4拉到0.7V;VT2此时是饱和的,那么VT2的Vc应该约等于Ve,那么此时VT2的Vc对VT3而言显然是个低电平,故VT3是截止的。
以上就是我根据7L的回复理解的,望指教!!!

网友G:
这描述是相对管子本身,A、B、C均为高电平时VT1截止,VT1基极电流流向VT2基极使VT2饱和导通。

网友H:
大家看7楼的回复。 当VT2基极为高电平的时候,VT2的基极-发射极导通,这一导通瞬间,VT2的发射极电势应该是(5V-0.7V),这个电势对VT4的基极而言也是高电平,那么VT4的基极-发射极也要导通(VT4相当于一个开关闭合 ...
引用 楼主:

哦~!懂了,lz很有心哈!

网友I:
理解几点:

1、三极管 BE、BC之间都是PN结
2、三极管饱和时 VCE很小

这个电路是正确的

网友D:
电路正确,描述错误。

网友J:
经典是什么电路啊

网友K:
LZ的这本书这里貌似不对啊,我是这样理解的,当A,B,C中有一个为低,T1有一个发射极导通,将T1基极钳在0.9V,这是T2,T4都不导通,输出为高,只有当ABC同时为高,T2T3T4同时导通,输出为低

网友L:
A,B,C都为1, VT1基极为低电平,这句话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