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验证,关于运放和光耦

楼主(2010-08-25):
如图LM324 3脚 没输入信号的时候 上电居然有2.5V,怀疑是不是芯片坏了,没有查到与其他线连焊。
另外想问下光耦的电流传输比是小于1的把,我测的输入只有7MA 输出居然有9MA 无语了

网友A:
光耦传输比都有可能,看什么型号光耦了。
15%~600%都有。

运放那样,应该正常。

楼主:
哦, 是TLP521-2的。
运放为什么会这样呀,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B:
运放输入没直流偏置

楼主:
我知道了 是输入悬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