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0-08-25):
我最近在研究一种射频二极管,型号是:英飞凌bar5002v,
我们假设二极管的电流是I,二极管的电阻是R,请问I和R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公式关系?
附件中的对应关系图,我实际测量了下,用电压除以电流,得到的电阻与图中严重不符。

网友A:
二极管并不是电阻,它不能依靠R=U/I来得到,二极管满足一种读书性质的电流电压关系,且二极管还有单向导电性,你翻下模电,上边讲的很清楚

网友B:
不是R=U/I,而是△V/△I

网友C:
电流较大的情况下dv/di=VT/I,I是偏置电流,v、i是叠加其上的交流信号

楼主:
图中的f指的是交流信号的频率吗?如果要测出图中的曲线,交流和直流信号是怎么加的?是不是交流信号上加个直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