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有干扰咋办?

楼主(2010-08-25):
单片机用AD采集数据,然后用485传给电脑,485直接连接单片机的时候采集的数据和单片机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的数据都不稳定,简直是乱的(仅用手触摸输入端口的时候才出现乱);当485与单片机所有管脚用光耦隔离后,电源分开供电,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了,是怎么回事呢?要是我不采用隔离的办法还有其他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A:
现场电磁环境不好时必须隔离,如果是共模电压过高的问题,可将所有节点的485参考地互联后试试,同时总线上加静态偏置。通讯技术栏目里有不少485相关帖可去看看,俺的Blog中也有些。

网友B:
你的电路上除了匹配电阻,基本上没有多少抗干扰措施。

CPU到485芯片,发送和接收都加一个小RC。
485芯片出来,串小阻值电阻,加磁珠,加共模电感,加TVS,加小电容。

还有你的485是3.3V供电的吗?换5V的试试,效果会很好。

网友C:
我们以前主要采用光藕隔离,效果不错

网友D:
现场还是光隔离安全可靠!不要为图省那点钱给自己找麻烦,也会影响公司的形象

网友E:
看什么样的干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 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F:
485表面看起来只要A/B两条线,但两边的地没连在一起就常出现LZ描述的现象。所以LZ加光隔离后就可以了。比较近的话将两边地连上也可以。

网友G:
现场还是光隔离安全可靠!不要为图省那点钱给自己找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