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制光发送驱动电路:拉底电源疑问?????????

楼主(2010-08-25):
555产生0-5V方波驱动大功率光电管以脉冲方式发送光源..可+5V电源也以方波(4.6V-5V)跳动,什么原因把电源拉底了???
请问:有什么方法使5V稳定下来,发光管又正常以脉冲方式发送光源!!!!
+12V +5V用的都是开光电源,功率够,共地.

网友A:
说明电源的瞬态功率还是不够的,可以加强滤波看能否改善,否则需要更换电源。你的电路中其实不需要用5V来带LED,直接加在12V电源上即可,适当加大限流电阻,限流电阻宜加在晶体管的集电极回路中,根据电源电压和LED的工作电流计算得出其阻值。

楼主:
有什么线性稳压器(响应速度快的)么....再加大的胆电容  陶瓷电容 可以吗
或能推荐下什么型号的电源,稳压器么

附:http://www.pcbfans.cn/article/94/6580$2.html  改善电源负载瞬态响应性能的设计方法(2)

网友B:
说明电源的瞬态功率还是不够的,可以加强滤波看能否改善,否则需要更换电源。你的电路中其实不需要用5V来带LED,直接加在12V电源上即可,适当加大限流电阻,限流电阻宜加在晶体管的集电极回路中,根据电源电压和LED ...
引用 网友A:

同意!

网友C:
LZ  这是因为你的开关电源负载调整率所决定的;
负载调整率的定义为开关电源于输出负载电流变化时,提供其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
建议用7805稳压即可  提高调整率

楼主:
刚用L7805CV 做了实验 还是不能住波动!!!!换线性电源的话 ,主要看什么指标噢 。。。。。谁做个这方面的推荐下电源!!!

楼主:
用TI的高速瞬态响应的非隔离式插入电源模块 。。。。不知效果如何。。!!!!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