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STM8S睡眠之后中断唤醒,是直接复位还是去进中断?

楼主(2010-08-25):
请问STM8S休睡之后用外接IO口中断唤醒,是直接复位,还是先进外部中断程序?
要是进中断程序里面,又返回到哪里继续执行?

楼主:
上面说的是自动唤醒呢。我这个是GPIO外接中断唤醒。要是从复位处开始执行,那外接中断程序里面的东西又有啥用?

网友A:
先进外部中断。外部中断执行完后,要看你的设置了。

看看 全局配置寄存器(CFG_GCR)AL位怎么设置了?在数据手册的第14页

网友B:
先进外部中断。外部中断执行完后,要看你的设置了。

看看 全局配置寄存器(CFG_GCR)AL位怎么设置了?在数据手册的第14页
引用 网友A:

4楼说得对,先进外部中断。外部中断执行完后,或者返回被中断的地方继续执行,或者继续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