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电阻和4微法电容并联可以通过多高频率

楼主(2010-08-26):
对滤波不是很了解,1M电阻和4微法电容并联可以通过多高频率?如何计算?
在集成电路的电源脚接0.1微法电容,主要过滤什么信号(频率多少)

网友A:
“1M电阻和4微法电容并联可以通过多高频率?”
多高都可以。
“在集成电路的电源脚接0.1微法电容,主要过滤什么信号(频率多少)”
不过滤什么信号。

“对滤波不是很了解”
看《电路基础》,从感抗和容抗看起。

网友B:
滤波电路是不会用电阻和电容并联来实现的,IC电源回路里常用的0.1微法电容叫去耦电容,用来降低IC(主要是数字IC)工作时因电流快速变化导致的电源波动。

楼主:
"IC电源回路里常用的0.1微法电容叫去耦电容,用来降低IC(主要是数字IC)工作时因电流快速变化导致的电源波动。"
这不是一宗滤波吗?

网友C:
滤波这词太广义了,各种用途都可以在广义上说是滤波,越狭义越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