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I幅射超标,请各位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2010-08-26):
现在有一设备,现在发现有LCD屏的时钟倍频超标,而且一般超标倍频为3倍频,5,7 倍频,   如时钟频率为13.X  M    ,现在是就算拨不插屏都会超(这插屏超出来的用PCB来处理),FPC排线出来的话,除了包导电布外,请问下还有什么好的滤波办法好? 滤除3倍频。
还有USB的晶振频率为48M,现在会扫到96,或者是144M约超标。不接USB线时会超,接USB线传数据时反而不超了,奇怪。

网口用是DM9000,会超标,超的频率为99.5167M, 倍频倒不超了.  也是不接网线和接网线时都会超。

典型的一张水平:

垂直:

楼主:
网口的话,现在是怀疑了PCB走线不好,准备在PCB上优化下,不过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不接网线和接网线,都会超标99.5167不会很明白,   现在是PCB网口处的电源处理不好,如只处理这部分不知道够不够,如接网线,会超6-7个DB .不接的话,也超了3-4 个DB

楼主:
还有48M,怀疑是USB 晶振出来的,出来的是2倍频和3倍频。
接USB线传数据时,扫不到,不接USB线时会扫到,这不明白原因,请各位大侠分析,谢谢!

楼主:
48m  usb晶体的2,3倍频应该是cpu和晶体位置发射出来的

楼主:
跟通迅线无法。

网友A:
频线可以用屏蔽的,找线材厂家做,必要时在靠进主板端加磁环。一般测试的地方都会提供的。
频线处软件是可以开展频的。
你的前端频点超,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在电源线靠近主板加大磁环看看。
晶振可以外壳接地,并个1M的电阻试下。
网口一般是125M超,不是那个点。
初步看是电源的问题,地上不太干净,可以用频谱分析仪具体看下是哪个点出来的。

网友B:
你有好几个干扰源,对问题分析带来很多麻烦,建议分拆成各个模块线单独测试指标。

楼主:
你有好几个干扰源,对问题分析带来很多麻烦,建议分拆成各个模块线单独测试指标。
引用 网友B:

是呀,有几个干扰源,不过这两张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有LCD信号线, USB处晶振倍频, 及网口部分,   请教下要滤除网口的100M,这种有什么办法?

网友C:
辐射超标最好是进行屏蔽

楼主:
辐射超标最好是进行屏蔽
引用 网友C:

屏蔽是最后的办法了,现在的办法是希望能通过原理和PCB来解决。

网友D:
FPC排线出来的话,除了包导电布外,请问下还有什么好的滤波办法好?

-----加FPC用的扁平磁环。  或加磁珠阵列。

楼主:
磁珠阵列到不需要 关键是设计以及元器件的选择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以便沟通
引用 网友E:

QQ号,短信息发过来了

网友F:
很久没有上来了,呵呵!不知道你有没有改好,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给我电话,希望我的建议能够帮到你,13286669558仲工

网友G:
是不是和电源有关系啊~~都是低频的!电源和大地连接是否良好?

楼主:
嗯,看频率的话,是LCD,网口,USB的低倍频出来的。
我也是想和电源有比较大的关系,改版后,对PCB 进行了优化。

网友H(2010-10-13):
看起来比较复杂,学习学习

网友I(2011-01-19):
屏的CLK线加RC试试

网友J:
在进出线上安装磁环,可靠接地处理,试一下

网友K:
换电源试试,或者在电源入口加共模电感排除电源的问题

网友L:
系统全部接口都工作时,会互相影响……

网友M:
貌似在信华哪里测试的吧。
多注意一下你电源部分吧!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N(2011-02-24):
FPC排线扁平磁环,晶振外壳要接地。USB D+,D-接6~10p电容到地

楼主:
确实是电源的问题, 现在通过电源处的Y电容。 电源是反激式隔离开关电源, 在电源开关上加磁珠, 次级二极管并RC滤波等改善很大。 另外FPC排线加扁平电缆也可以很大的改善排线的幅射。

电源的幅射有一处改善很大的,就是在开关管处并电容, 值为330pF---1000PF,电容越大, 效果改善越好,那开关点的峰值电压大概是49V,开关频率为300K,约为50%的占空比。      参考的规格书电路是并的47pF,不知道并这个电容,除了会有电流通过那电容,损失功耗 ,   会不会有别的副作用。

网友O(2011-10-25):
开关管处并电容, 值为330pF---1000PF,电容越大, 效果改善越好:這個一般會影響到開關速度

网友C:
使引出线尽量短

网友P:
看起來都不是CLK的窄頻
又都是在低頻段出問題
一般來說都是電源或是地的地方出問題
頻段在100MHz的地方
所以應該是網路的電源及地的地方做濾波
但也可能還有其他的地方也有影響所以請現就網路的地方去處理
再看結果

USB的部分也要一起考慮到設備週邊的問題喔!

LCD排線可以使用編織網包覆並接地,可再加扁平core

网友Q:
辐射骚扰超标要两个条件:
     (1)骚扰源,如晶振、时钟、不干净的地。
   (2)发射骚扰天线,如电源线、USB线等。
消除此类问题,需从这两方面入手,常用方法有:
  滤波,接地、屏蔽等

网友R(2011-11-25):
你好!请问LCD屏的辐射测试超标问题有解决了吗,我公司是专门做EMC测试整改的,认证检测整改请随时与我联系!

楼主(2013-12-23):
汇报下,这个问题早解决了。
jackysu63说的对,确实是电源方面的问题。

从幅射的频谱上看,是从30M到100多M范围,且从频谱上看属于宽带干扰,(比较尖的算是窄带,一般是是时钟倍频)。 所以这种干扰类型,大部分都是电源所发出来的(因电源里面有振荡,属于宽带干扰)。
这个问题最后主要是2方面
1、电源输入口处滤波处理,减少从电源线往外的幅射。
2、对MOS管的Vds处理 滤波,减少边沿,从幅射根源上进行减少。

网友S(2014-02-20):
低频看电源,AC/DC进出绕个大磁环看看有鼓包没有下去

网友T:
增加Y电容,会增加漏电的,对安规有影响

网友U(2021-06-28):
看波形 馒头波 不像是时钟的问题  应该和电源有关系

网友V(2021-07-30):
只要是高速的就超标,说明是电源问题。需要把去耦做好。重点考虑去耦电容的位置和去耦路径。
FPC线对外辐射用导电布包作用很小,需要用磁环。
也可以考虑用多层板。

网友W(2022-01-31):
还有USB的晶振频率为48M,现在会扫到96,或者是144M约超标。不接USB线时会超,接USB线传数据时反而不超了
......
请问这个usb问题频率,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