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SDIO命令CMD53的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0-08-26):
在看STM32的SDIO部分发现其不支持CMD53的命令,所以只能用它的块传输模式,而块传输的大小必须是2的幂次方,对于想进行任意字节数读写的应用似乎不合理,请问有无解决方式,谢谢。

楼主:
香版主能解答吗?

网友A:
不明白,没有玩过,:$

网友B:
香主都没看明白,楼主这问题有点深度了

楼主:
3# 香水城 \
看来只能选ATMEL的SAM3U了,看了一下手册,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A:
STM32手册中哪里说其不支持CMD53的命令,看样子需要改进噢,:$

楼主:
版主搜CMD54,会发现CMD53是保留的,不支持,只支持块传输。

网友A:
版主搜CMD54,会发现CMD53是保留的,不支持,只支持块传输。
引用 楼主:

噢,你是这么理解的。我还以为这个表中的Reserved是说,这个命令在SD I/O Card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中是保留的。

我不懂,你是研究这个的,你应该是对的。顺便问问,你说的那个ATMEL的片子,是否支持这个命令?

楼主:
支持,型号是SAM3U4系列的。
还有,ST的SDIO数据传输只支持块传输,字节数为2的幂次方,这点很不灵活啊,香版主能否反映一下。

网友C(2014-10-13):
引用 网友A:
噢,你是这么理解的。我还以为这个表中的Reserved是说,这个命令在SD I/O Card Specification Version 2. ...

我的理解是:
应该是指在SD卡中保留了CMD52和CMD53。在SDIO设备中就有使用这两个命令。而STM32提供的是SDIO接口,是支持SDIO设备的,也就是可以使用这两个命令。从而也就不存在只支持块传输的说法吧。保留的意思是指在“最低等级”下不使用,未将来高版本做保留。而SDIO则是在SD上发展而来的。
回复一个太久的帖子。。。。。
交换一下意见。

网友D:
这个我知道,那个是MMC卡,流读时可以一份一份的读,sd卡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一次一扇区或n个扇区,这就是块儿设备的意思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
应该是指在SD卡中保留了CMD52和CMD53。在SDIO设备中就有使用这两个命令。而STM32提供的是SD ...

准确的说sdio是套协议,sd卡是使用其协议的一种设备.
st的sdio是可以支持其它设备的比如摄像头或网卡等等,只是这种接口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