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检测的比较

楼主(2010-08-26):
(图片)

网友A:
楼主的想法是根本不行的,晶体管、LED都是电流型器件,你的电路输出会是一条曲线,无法得到你想要的结果。适当的办法是用比较器配合电压基准和电阻分压来实现。

网友B:
用光耦来传输0伏的信号,要经线性V-I变换,通过线性光耦隔离传输,成本不便宜

网友C:
电阻分压+比较器+光耦隔离进单片机;

楼主:
这个可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