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IC设计流程

楼主(2010-08-26):
IC设计流程
               前端设计(也称逻辑设计)和后端设计(也称物理设计)并没有统一严格的界限,涉及到与工艺有关的设计就是后端设计。
      1.    规格制定

      芯片规格,也就像功能列表一样,是客户向芯片设计公司(称为Fabless,无晶圆设计公司)提出的设计要求,包括芯片需要达到的具体功能和性能方面的要求。
      2.    详细设计
               Fabless根据客户提出的规格要求,拿出设计解决方案和具体实现架构,划分模块功能。
      3.    HDL编码
               使用硬件描述语言(VHDL,Verilog
      HDL,业界公司一般都是使用后者)将模块功能以代码来描述实现,也就是将实际的硬件电路功能通过HDL语言描述出来,形成RTL(寄存器传输级)代码。
      4.    仿真验证

      仿真验证就是检验编码设计的正确性,检验的标准就是第一步制定的规格。看设计是否精确地满足了规格中的所有要求。规格是设计正确与否的黄金标准,一切违反,不符合规格要求的,就需要重新修改设计和编码。
               设计和仿真验证是反复迭代的过程,直到验证结果显示完全符合规格标准。
               仿真验证工具Synopsys的VCS,还有Cadence的NC-Verilog。
      5.    逻辑综合――Design Compiler

      仿真验证通过,进行逻辑综合。逻辑综合的结果就是把设计实现的HDL代码翻译成门级网表netlist。综合需要设定约束条件,就是你希望综合出来的电路在面积,时序等目标参数上达到的标准。逻辑综合需要基于特定的综合库,不同的库中,门电路基本标准单元(standard
      cell)的面积,时序参数是不一样的。所以,选用的综合库不一样,综合出来的电路在时序,面积上是有差异的。
                一般来说,综合完成后需要再次做仿真验证(这个也称为后仿真,之前的称为前仿真)
                逻辑综合工具Synopsys的Design Compiler。
      6.    STA
               Static Timing
      Analysis(STA),静态时序分析,这也属于验证范畴,它主要是在时序上对电路进行验证,检查电路是否存在建立时间(setup
      time)和保持时间(hold
      time)的违例(violation)。这个是数字电路基础知识,一个寄存器出现这两个时序违例时,是没有办**确采样数据和输出数据的,所以以寄存器为基础的数字芯片功能肯定会出现问题。
               STA工具有Synopsys的Prime Time。
      7.    形式验证

      这也是验证范畴,它是从功能上(STA是时序上)对综合后的网表进行验证。常用的就是等价性检查方法,以功能验证后的HDL设计为参考,对比综合后的网表功能,他们是否在功能上存在等价性。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在逻辑综合过程中没有改变原先HDL描述的电路功能。
               形式验证工具有Synopsys的Formality。
               前端设计的流程暂时写到这里。从设计程度上来讲,前端设计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芯片的门级网表电路。
      Backend design flow :
      1. DFT
               Design For
      Test,可测性设计。芯片内部往往都自带测试电路,DFT的目的就是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将来的测试。DFT的常见方法就是,在设计中插入扫描链,将非扫描单元(如寄存器)变为扫描单元。关于DFT,有些书上有详细介绍,对照图片就好理解一点。
               DFT工具Synopsys的DFT Compiler
      2. 布局规划(FloorPlan)

      布局规划就是放置芯片的宏单元模块,在总体上确定各种功能电路的摆放位置,如IP模块,RAM,I/O引脚等等。布局规划能直接影响芯片最终的面积。
               工具为Synopsys的Astro
      3. CTS
               Clock Tree
      Synthesis,时钟树综合,简单点说就是时钟的布线。由于时钟信号在数字芯片的全局指挥作用,它的分布应该是对称式的连到各个寄存器单元,从而使时钟从同一个时钟源到达各个寄存器时,时钟延迟差异最小。这也是为什么时钟信号需要单独布线的原因。
               CTS工具,Synopsys的Physical Compiler
      4. 布线(Place & Route)

      这里的布线就是普通信号布线了,包括各种标准单元(基本逻辑门电路)之间的走线。比如我们平常听到的0.13um工艺,或者说90nm工艺,实际上就是这里金属布线可以达到的最小宽度,从微观上看就是MOS管的沟道长度。
               工具Synopsys的Astro
      5. 寄生参数提取

      由于导线本身存在的电阻,相邻导线之间的互感,耦合电容在芯片内部会产生信号噪声,串扰和反射。这些效应会产生信号完整性问题,导致信号电压波动和变化,如果严重就会导致信号失真错误。提取寄生参数进行再次的分析验证,分析信号完整性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工具Synopsys的Star-RCXT
      6.    版图物理验证
               对完成布线的物理版图进行功能和时序上的验证,验证项目很多,如LVS(Layout Vs
      Schematic)验证,简单说,就是版图与逻辑综合后的门级电路图的对比验证;
      DRC(Design Rule Checking):设计规则检查,检查连线间距,连线宽度等是否满足工艺要求,     ERC(Electrical
      Rule Checking):电气规则检查,检查短路和开路等电气规则违例;等等。
               工具为Synopsys的Hercules
               实际的后端流程还包括电路功耗分析,以及随着制造工艺不断进步产生的DFM(可制造性设计)问题,在此不说了。
               物理版图验证完成也就是整个芯片设计阶段完成,下面的就是芯片制造了。物理版图以GDS
      II的文件格式交给芯片代工厂(称为Foundry)在晶圆硅片上做出实际的电路,再进行封装和测试,就得到了我们实际看见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