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电子设计与嵌入式开发的软件列表

楼主(2010-08-26):
电子设计与嵌入式开发的软件列表

电子电路的软件有252个,如下
编号 名称 公司 语言 版本 类型 CD数 加密狗
1050 ACTEL DESIGNER V6.0 ACTEL 英文 6.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CAD辅助设计软件,用于EDA设计的工具软件。Designer是Actel的首位的设计执
行软件工具集。在完成设计入口和功能确认后,使用你喜爱的前端设计工具,简单地导入结
果列表进入Designer去完成约束管理、Place-and-route、定时、强力分析和编程的物理执
行。Actel设计软件对所有的Actel的FPGA设备提供易用的和灵活的解决方案。它给设计者灵
活地使用即插即用的领导行业的EDA工具。这些工具来自于伙伴比如Synplicity, Mentor
Graphics, Synopsys, Cadence,Magma Design
Automation和其它的在EDA领域顶尖的名字。Designer的高级Place-and-route运算适应了今
天不断增长的复杂设计和密度的需要。建立在Designers工具内部的建筑专业技术使用户可
以建立最佳的设计。ActelDesigner软件界面提供图形化和脚本流,以便适应你的设计环境
。图形设备优化可以通过MultiView Navigator
(MVN)和定时接口来实现。这些接口提供给专业用户最大的灵活性去驱动Place-and-route工
具,以快速完成定时关闭。
--------------------------------------------------------------------------------
645 AD VISUAL DSP V3.5 Analog 英文 3.5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nalog Devices,
Inc.)的DSP开发工具。该版本包括VisualDSP++组件软件工程(VCSE)。VCSE是一种便于开
发工程师访问的组件模型和二进制标准,也是在DSP项目中按照标准模块方式重用软件模块
的一整套方法
--------------------------------------------------------------------------------
1053 Ad VisualDSP Plus v3.5 for 16 bit Analog 英文 3.5 16BIT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美国模拟器件公司(Analog Devices,
Inc.)的DSP开发工具。该版本包括VisualDSP++组件软件工程(VCSE)。VCSE是一种便于开
发工程师访问的组件模型和二进制标准,也是在DSP项目中按照标准模块方式重用软件模块
的一整套方法
--------------------------------------------------------------------------------
2022 AdLab.v2.62 t-online 英文 2.6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电子设计相关软件工具集,收集有11个不同的工具软件,可用来设计电路网、传
输线、转换;对RX/TX系统计算;分析噪声、增益分贝等。
--------------------------------------------------------------------------------
2830 AdLabPlus.v2.7 AdLabPlus 英文 2.7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dLabPlus 包含了 AdLab/Csmith 以及 5
个新的设计工具软件。具有对主动分频、被动分频等设计的功能。
--------------------------------------------------------------------------------
647 ADS 2003 C Agilent 英文 2003C 电子电路 2CD 无
简单介绍:2CD..ADS (Advanced Design System)设计仿真软件为美商Agilent
Technologies公司产品,该软件功能包含时域电路仿真(SPICE-like
Simulation)、频域电路仿真(Harmonic Balance、Linear Analysis)、电磁仿真(EM
Simulation)、通讯系统仿真(Communication System
Simulation)、数字讯号处理设计(DSP)‥等。此外和多家晶圆厂商合作建立ADS Design
Kit及ModelFile供設計人員使用。 使用者可以利用Design
Kit及軟體模擬功能,,進行通訊系統的設計、規劃與評估,及RFIC/MMIC、類比數位電路設
計。除上述之設計模擬功能外,ADS軟體也提供輔助設計功能,如Design
Guide-以範例及指令方式示範電路或系統的設計規劃流程,以及Simulation
Wizard-以步驟式介面進行電路設計與分析。ADS並提供與其他設計模擬軟體(如Mentor、SPI
CE、Cadence‥等)及量測驗證儀器間的連結功能,增加電路與系統設計的速度及方便性。
--------------------------------------------------------------------------------
648 Agilent T 1.2 Agilent 英文 1.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T&M Programmers Toolkit是一基于MS visual Studio
.net的测试代码开发环境,使用整合的软件工具及组件,扩展了MS平台功能。
这些工具与组件专为同测试仪器与测试系统通信,以及在测试仪器与测试系统下配置、请求
、分析、及显示数据等设计。T&M Toolkit支持在MS VC#, VB
.net和VC++等编程语言环境下开发。
--------------------------------------------------------------------------------
649 Agilent VEE Pro v7.0 Agilent 英文 7.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gilent VEE
Pro是为测试程序开发者提供的一种高效、简便易用的图形编程环境。Agilent VEE
Pro直观地简化了开发测试系统需要的工作,它可以完成连接仪器、测试、分析结果并生成
报表等工作,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开放的,标准的,友好的图形编程环境中实现的。
--------------------------------------------------------------------------------
650 ALDEC ACTIVE HDL V6.2 ALDEC 英文 6.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功能全面的HDL仿真器ALDEC公司的Active-HDL是一个开放型的仿真工具。可支持
几乎所有的FPGA/CPLD厂商的产品,设计输入可以原理图或硬件描述语言或有限状态机方式
,设计门数大于10万门以上,集成系统环境,多层设计输入方式,易学易用,界面友好,自
动走线,器件库丰富,仿真速度达10PS,而且该工具提供一个"递增编译"的专利技术,加速
仿真
--------------------------------------------------------------------------------
1066 ALDEC.RIVIERA.V2003.3 ALDEC 英文 2003.3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CAD/CAM 相关,高性能的ASIC和高密度FPGA验证设计集成环境
--------------------------------------------------------------------------------
2050 Aldec.Riviera.v2004.08.1533 ALDEC 英文 2004.08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ldec公司的Riviera是一个强力且高效能的ASIC和 High Density FPGA
ò炘^作业环境。 Riviera ?涍^最佳尽,适用于长时simulation 同时支持Unix、
Linux、和Windows
NT/2002/XP操作系统。其作业环境是模块化且所有功能都能?敌?ordf;毩⒌胆贸淌交蚴窃
俳M成一个单一的方案。
--------------------------------------------------------------------------------
706 Altera MAX+PLUS II Altera 英文 10.2&10.23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美国Altera公司开发的大型可编程逻辑设计软件平台,它支持Altera公司不同结
构的可编程逻辑器件,能满足用户各种各样的设计需要。MAX+plus
II具有突出的灵活性与高效性,为设计者提供了多种可自由选择的设计方法和工具。
--------------------------------------------------------------------------------
651 ALTERA QUARTUS II V3.0 ALTERA 英文 3.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ltera Quartus II 作为一种可编程逻辑的设计环境,
由于其强大的设计能力和直观易用的接口,越来越受到数字系统设计者的欢迎。 Altera
Quartus II
(3.0和更高版本)设计软件是业界唯一提供FPGA和固定功能HardCopy器件统一设计流程的
设计工具。工程师使用同样的低价位工具对Stratix
FPGA进行功能验证和原型设计,又可以设计HardCopy
Stratix器件用于批量成品。系统设计者现在能够用Quartus II软件评估HardCopy
Stratix器件的性能和功耗,相应地进行最大吞吐量设计。
--------------------------------------------------------------------------------
652 ALTERA QUARTUS II V4.0 ALTERA 英文 4.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ltera Quartus II 作为一种可编程逻辑的设计环境,
由于其强大的设计能力和直观易用的接口,越来越受到数字系统设计者的欢迎。 Altera
Quartus II
(3.0和更高版本)设计软件是业界唯一提供FPGA和固定功能HardCopy器件统一设计流程的
设计工具。工程师使用同样的低价位工具对Stratix
FPGA进行功能验证和原型设计,又可以设计HardCopy
Stratix器件用于批量成品。系统设计者现在能够用Quartus II软件评估HardCopy
Stratix器件的性能和功耗,相应地进行最大吞吐量设计。
--------------------------------------------------------------------------------
2626 ALTERA.QUARTUS.II.V4.1 ALTERA 英文 4.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ltera Quartus II 作为一种可编程逻辑的设计环境,
由于其强大的设计能力和直观易用的接口,越来越受到数字系统设计者的欢迎。 Altera
Quartus II
(3.0和更高版本)设计软件是业界唯一提供FPGA和固定功能HardCopy器件统一设计流程的
设计工具。工程师使用同样的低价位工具对Stratix
FPGA进行功能验证和原型设计,又可以设计HardCopy
Stratix器件用于批量成品。系统设计者现在能够用Quartus II软件评估HardCopy
Stratix器件的性能和功耗,相应地进行最大吞吐量设计。
--------------------------------------------------------------------------------
3015 Altera.Quartus.II.v4.2 Altera 英文 4.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为CPLD、FPGA和HardCopy设计提供技术领先优势 具有领先技术的Altera
Quartus? II
配合一系列现成的IP,带给设计师无可匹敌的性能、易用性和快速上市的优势。Quartus
II软件为FPGA、CPLD和结构化ASIC设计提供了最完整的开发环境。 4.1版支持新的Cyclone?
II器件系列——迄今成本最低的FPGA,并增加了新的验证、优化和易用特性,和上一版相比
开发成本降低了多达40%,从而扩大了Quartus II软件技术的领导地位。查看4.1版Quartus
II软件的新特性。领先的设计流程和方法
--------------------------------------------------------------------------------
653 ALTIUM DXP SUITE V2004 ISO ALTIUM 英文 2004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套装软件,包括Altium Nexar 2004、Altium Protel 2004、Altium
CircuitStudio 2004、Altium CAMtastic 2004
--------------------------------------------------------------------------------
654 AMTECH ProDesign NEC V9.2.5 AMTECH 英文 9.2.5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基于和标准的电路系统设计和分析
--------------------------------------------------------------------------------
659 ANSOFT DESIGNER V1.1 ANSOFT 英文 1.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射频通信和高速通信仿真软件,AnsoftDesigner采用了最新的视窗技术,是第一
个将高频电路系统,版图和电磁场仿真工具无缝地集成到同一个环境的设计工具,不论你进
行何种设计,是"蓝牙"收发系统,雷达系统还是MMIC和RFIC都能够在AnsoftDesigner简明统一
的环境下顺利地完成各种设计任务;这种集成不是简单和界面集成,其关键是AnsoftDesigner
独有的"按需求解"的技术,它使你能够根据需要选择求解器,从而实现对设计过程的完全控制
。AnsoftDesigner实现了“所见即所得”的自动化版图功能,版图与原理图自动同步,大大
提高了版图设计效率。同时,Ansoft还能方便地与其他设计软件集成到一起,并可以和测试
仪器连接,完成各种设计任务,如频率合成器,锁相环,通信系统,雷达系统以及放大器,
混频器,滤波器,移相器,功率分配器,合成器和微带天线等
--------------------------------------------------------------------------------
2655 Ansoft ensemble 7 Ansoft 英文 7.0 电子电路 2CD 无
简单介绍:电磁组件分析模拟软件
--------------------------------------------------------------------------------
2020 ANSOFT EPHYSICS V1.0 Ansoft 英文 1.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ePhysics
是一个包括各种学科的分析环境,专为设计高性能的电磁组件的工程师设计。减小机电组件
物理尺寸和重量级降低组件射频的压力引起操作频率和耗散功率的增加,压力使电子/电磁
工程师不得不去应对挑战。这是Ansoft Maxwell的一个插件。
--------------------------------------------------------------------------------
655 Ansoft HFSS 9.0 Ansoft 英文 9.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nsoft HFSS
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三维结构电磁场仿真软件,可分析仿真任意三维无源结构的高频电
磁场,可直接得到特征阻抗、传播常数、S参数及电磁场、辐射场、天线方向图等结果。该
软件广泛应用于无线和有线通信、计算机、卫星、雷达、半导体和微波集成电路、航空航天
等领域,以帮助客户设计世界一流的产品
--------------------------------------------------------------------------------
661 ANSOFT HFSS 9.2 ISO ANSOFT 英文 9.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nsoft HFSS
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三维结构电磁场仿真软件,可分析仿真任意三维无源结构的高频电
磁场,可直接得到特征阻抗、传播常数、S参数及电磁场、辐射场、天线方向图等结果。该
软件广泛应用于无线和有线通信、计算机、卫星、雷达、半导体和微波集成电路、航空航天
等领域,以帮助客户设计世界一流的产品
--------------------------------------------------------------------------------
660 ANSOFT HFSS V9.1 ANSOFT 英文 9.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nsoft HFSS
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三维结构电磁场仿真软件,可分析仿真任意三维无源结构的高频电
磁场,可直接得到特征阻抗、传播常数、S参数及电磁场、辐射场、天线方向图等结果。该
软件广泛应用于无线和有线通信、计算机、卫星、雷达、半导体和微波集成电路、航空航天
等领域,以帮助客户设计世界一流的产品
--------------------------------------------------------------------------------
2021 ANSOFT MAXWELL EM V10 Ansoft 英文 10.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这个版本包括了Ansoft Maxwell的2d 和 3d 版本。Maxwell 2D
是工业界的领先工具,用来进行2维电气性能分析,热分析和/或电磁场分析。Maxwell 3D
专门用来做3维电磁场和热分析。
--------------------------------------------------------------------------------
662 ANSOFT PEXPRT V5.0 ANSOFT 英文 5.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nsoft公司发布的Pexprt,这是一种新的软件工具,可帮助优化和加速汽车、飞
机、个人通信设备中的电气系统所使用的变压器、电感器和磁性组件的设计
--------------------------------------------------------------------------------
656 ANSOFT SIMPLORER 6.0 ANSOFT 英文 6.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包含电路,机电系统,控制算法在内的多工程领域系统仿真软件
--------------------------------------------------------------------------------
657 ANSOFT Siwave 1.0 ANSOFT 英文 1.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NSOFT新出的磁场分析软件
--------------------------------------------------------------------------------
658 Ansoft Training 官方教学 Ansoft 英文 -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包含HFSS9.0 和DESIGNER 1.0动画演示&语音讲解
--------------------------------------------------------------------------------

楼主:
663 ANSYS EMAX V8.0 ISO ANSYS 英文 8.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高频电磁分析,ANSYS
EMAX是ANSYS公司专为电子工业而发展的高频电磁分析软件;针对电子工程师在进行RF/微波
被动组件与电路的设计、电磁场干扰与协调性(EMI/EMC)、天线设计与对象识别
--------------------------------------------------------------------------------
664 Apsim Applied 英文 -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微波设计软件
--------------------------------------------------------------------------------
780 ARM Developer suite V1.2 ARM 英文 1.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新版本ARM软件解决方案支持业界领先的ARM
Jazelle技术的Java硬件加速工具、最新的ARM微处理器核心 ,以及Linux主机,包括Red Hat
Linux。
--------------------------------------------------------------------------------
782 ARM Software Development Toolkit v2.51 ARM 英文 2.5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嵌入式开发工具
--------------------------------------------------------------------------------
1101 AUCOTEC_ELCAD_V7.1 AUCOTEC 英文 7.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一个高端电子CAD软件。ELCAD已经成为电子技术计划编制的高标准软件的代名词
。自1985年以来, ELCAD不
断完善自己的功能,提供最多的自动化工具和高度开放的系统。ECAE系统,电子工程软件
--------------------------------------------------------------------------------
668 Autodesk AutoCAD Electrical v2005 Autodesk 英文 2005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作为AUTOCAD的一个具体的应用产业方向,主要为电子工程师或设计师提高在电
子工业控制系统中的工作效率,主要应用于设计可编程序的逻辑控制器(PLC) I/O
,自动控制系统,或分离电子控制组件,可以帮助您节省时间 改进电路图的准确性。
--------------------------------------------------------------------------------
669 AUTOMATION STUDIO V5.0 PRO AUTOMATION 英文 5.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是一个电路设计、模拟和项目文件软件包。适用于自动控制和液压能力的应用,
包括设计、维护、和教学。既是新一代的自动化和液压动力工业领域的工具,也是一个集成
电路设计的理想的独立软件包。
PRO版可以进行示意图的设计、模拟和项目文件的管理。是一个电路设计、模拟和项目文件
软件包。适用于自动控制和液压能力的应用,包括设计、维护、和教学。既是新一代的自动
化和液压动力工业领域的工具,也是一个集成电路设计的理想的独立软件包。PRO版可以进
行示意图的设计、模拟和项目文件的管理
--------------------------------------------------------------------------------
670 AVANTI Cosmos-Scope 2001.2 AVANTI 英文 2001.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暂无
--------------------------------------------------------------------------------
1104 B2.Spice.AD.Professional.v4.2.10 B2 英文 4.2.1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多模式模拟的电子自动化设计软件,纯数字模拟,快速精确,拥有功能强大的使
用界面。
--------------------------------------------------------------------------------
1105 Bartels.AutoEngineer.Professional.v6.0 BARTELS 英文 6.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PCB设计软件
--------------------------------------------------------------------------------
671 BiPOM 8051 Development System v2.13i BiPOM 英文 2.13I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单片机开发工具
--------------------------------------------------------------------------------
672 Cadence LOGIC DESIGN 5.0 Cadence 英文 5.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制作电路图末端和连接器接线图,零件和设备表,配线表和装配图
--------------------------------------------------------------------------------
731 CADENCE ORCAD 9.2 FULL CADENCE 英文 9.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Orcad suite包括Orcad Capture电路图编辑程序、Pspice A/D
Basics混合信号仿真程序、Orcad Layout Editor以及Specctra
4U自动布线程序。其中的仿真程序可与电路图编辑程序相组合,就可启动按钮和进行交叉探
查。该仿真程序也支持使用行为模拟模型并允许实现DC (直流)和AC
(交流)扫描、瞬态分析以及噪声分析和傅理叶分析。Orcad Layout
Editor含有一个16层基于栅格的自动布线程序,可支持一个组件或几组组件的人工布局。
--------------------------------------------------------------------------------
730 CADENCE ORCAD V10 CADENCE 英文 10.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Orcad suite包括Orcad Capture电路图编辑程序、Pspice A/D
Basics混合信号仿真程序、Orcad Layout Editor以及Specctra
4U自动布线程序。其中的仿真程序可与电路图编辑程序相组合,就可启动按钮和进行交叉探
查。该仿真程序也支持使用行为模拟模型并允许实现DC (直流)和AC
(交流)扫描、瞬态分析以及噪声分析和傅理叶分析。Orcad Layout
Editor含有一个16层基于栅格的自动布线程序,可支持一个组件或几组组件的人工布局。
--------------------------------------------------------------------------------
673 CADENCE PCB DESIGN STUDIO V15.1 CADENCE 英文 15.1 电子电路 3CD 无
简单介绍:3CD。PCB Design Studio是Cadence Design
System提供的Studio系列产品之一,其中包含业界领先的先进EDA技术。PCB Design
Studio提供完整的点到点的PCB设计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设计师可通过原器件布局、布线
、工艺处理对设计进行创新,完成PCB系统设计工作。PCB Design
Studio是经生产充分证明,最完善的、价格比最佳的解决方案
--------------------------------------------------------------------------------
674 CADENCE SILICON PACKAGE BOARD CODESIGN CADENCE 英文 15.2 电子电路 3CD 无
简单介绍:3CD。SILICON PACKAGE BOARD CODESIGN是Cadence Design
System提供的Studio系列产品之一,其中包含业界领先的先进EDA技术。PCB Design
Studio提供完整的点到点的PCB设计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设计师可通过原器件布局、布线
、工艺处理对设计进行创新,完成PCB系统设计工作。PCB Design
Studio是经生产充分证明,最完善的、价格比最佳的解决方案
--------------------------------------------------------------------------------
2906 CADENCE.ORCAD.UNISON.SUITE.PRO.V10.3 CADENCE 英文 10.3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OrcadR Unison Suite,
此套组系为一完整涵盖前端至后端、使用微软窗口平台的流程,可以供印刷电路板(PCB)
设计师透过工具整合与程序自动化改善生产力与缩段进入市场的时间。 Orcad Unison
Suite
整合了四种新近加强型的产品,在单一软件包当中即可提供设计师所需的所有工具。组合各
项产品的本套组定价US$5,995 (参考用), 比分别购买单项产品可节省一半以上的费用。
Orcad Unison Suite 包括供设计输入的Orcad CaptureR ,供模拟与混合讯号模擬用的
PSpiceR A/D Basics,供電路板設計的 Orcad LayoutR
以及供高密度電路板自動繞線的SPECCTRAR
4U。新加入的SPECCTRA,用以支援設計日益複雜的各種高速、高密度印刷電路板設計。SPEC
CTRA
提供設計師一種以形狀為基礎的,功能強大的繞線器,可在減少使用者介入情況下完成各種
複雜設計。 該公司CadenceR PCB系統部們的策略行銷部副總裁Jamie Metcalfe表示"Orcad
Unison Suite
提供一些了不起的科技,而售價是個人工程師設計市場中每一位都能負擔得起的。藉著發行
此一軟體,本公司為此一市場區隔中的價格/性能制定了新的標準"。
--------------------------------------------------------------------------------
1144 Cadence.Virtual.Component.Co-design.v2.2 Cadence 英文 2.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虚拟组件协同设计
--------------------------------------------------------------------------------
1148 CadSoft_EAGLE_v4.11_R2 CADSOFT 英文 4.11.R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一款用于设计印刷电路板(PCB)的软件,包括三个模块。简单易用,功能强大

--------------------------------------------------------------------------------
2781 CadSoft_EAGLE_v4.13_Professional CadSoft 英文 4.13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一款用于设计印刷电路板(PCB)的软件,包括三个模块。简单易用,功能强大

--------------------------------------------------------------------------------
2633 CIM-TEAM_E3_SERIES_V2004_ISO CIM-TEAM 英文 2004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基于模的E3.系列是由电子工程和电缆跳线工具组成。基于团体的特殊需要,电
子设计任务现在要完成的更快和更容易,所有相关的设计和制造数据也能有其它系统的接口
。E3.系列提供电路图表,跳线和电缆心线设计的全面解决方案。E3.系列是真正的WINDPWS
应用程序和十分完整的结合到标准的WINDOWS环境中。
--------------------------------------------------------------------------------
2916 Circuit.Shop.v2.03 Cherrywood 英文 2.03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Circuit
Shop是一款简单易用的图形化CAD电路设计工具。它允许你设计、模拟和学习有关数字和模
拟电子电路。你可使用其绘画工具绘画晶体管、电阻器、电池,以及创造简单的电子电路图

--------------------------------------------------------------------------------
794 CodeWarrior Coldfire v4.0 CodeWarrior 英文 4.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在众多应用程序开发工具中,CodeWarrior 是一个最好的开发工具 ,
CodeWarrior的跨平台编译程序,支持C、C++、Pascal和Java,并且可以让程序设计师从单
一的发展环境,开发可同时在数个平台上执行的程序。标准C++兼容编译器,生成快速、高
效代码,支撑EC++。 这是专门用来开发 Sharp Zaurus 应用程序的版本
--------------------------------------------------------------------------------
801 Codewarrior FOR MOTORLA DSP 5.0 Codewarrior 英文 5.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一套基于状态机的UML兼容的图形化软件设计环境。它支持层次和并发状态机。
它集成了:设计, 确认(Validation),验证(Verification), C代码生成和文档生成器等工具
--------------------------------------------------------------------------------
800 CodeWarrior HC08 v3.0 CodeWarrior 英文 3.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一套基于状态机的UML兼容的图形化软件设计环境。它支持层次和并发状态机。
它集成了:设计, 确认(Validation),验证(Verification), C代码生成和文档生成器等工具
--------------------------------------------------------------------------------
1179 Conformal.Finite.Difference.Time.Domain.v1.1 Conformal 英文 1.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复杂的FDTD电磁工程软件,可用来仿真多种电磁问题
--------------------------------------------------------------------------------
678 CST MICROWAVE STUDIO 4.2 CST 英文 4.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是为快速、精确仿真电磁场高频问题而专门开发的EDA工具,是基于PC机Windows
环境下的仿真软件。其主要应用领域有:移动通信、无线设计、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兼容(EMC
)等。具体应用包括:偶合器、滤波器、平面结构电路、联结器、IC封装、各种类型天线、
微波元器件、蓝牙技术和电磁兼容/干扰等
--------------------------------------------------------------------------------
679 CST MICROWAVE STUDIO V5.0 ISO CST 英文 5.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是为快速、精确仿真电磁场高频问题而专门开发的EDA工具,是基于PC机Windows
环境下的仿真软件。其主要应用领域有:移动通信、无线设计、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兼容(EMC
)等。具体应用包括:偶合器、滤波器、平面结构电路、联结器、IC封装、各种类型天线、
微波元器件、蓝牙技术和电磁兼容/干扰等
--------------------------------------------------------------------------------
1217 CTI_Valor_Genesis_v8.2 CTI 英文 8.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专业的PCB电路板设计软件。Valor’s
Genesis工程系统是PCB(电路印刷板)业内公认的最好的而且功能强大的系统.好处就在于:在
工艺处理时最优的规划编排使得产品就有高度的可靠性.
--------------------------------------------------------------------------------
2069 DipTrace.v1.0 DipTrace 英文 1.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DipTrace
是一款功能完备的印刷电路板(PCB)设计工具,功能包括:支持手工和自动布线PCB设计、
支持创建逻辑示意图并能输出网表到PCB板、提供pattern编辑器、支持组件编辑
--------------------------------------------------------------------------------
680 Dolphin SMASH Dolphin 英文 5.X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ATMEL, MOTOROLA, ORBIT等众多著名企业使用的设计分析软件
--------------------------------------------------------------------------------
1243 DOLPHIN_SOCGDS_V5.4 Dolphin 英文 5.4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DOLPHIN
集成公司所开发的SoCGDS是一个用于授权分层SoC整合和验证传统的EDA框架的理想平台。
--------------------------------------------------------------------------------
1241 DOLPHIN_SOCGDS_V5.4_FOR_NT Dolphin 英文 5.4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DOLPHIN
集成公司所开发的SoCGDS是一个用于授权分层SoC整合和验证传统的EDA框架的理想平台。
--------------------------------------------------------------------------------
1242 DOLPHIN_SOCGDS_V5.4_LINUX Dolphin 英文 5.4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DOLPHIN
集成公司所开发的SoCGDS是一个用于授权分层SoC整合和验证传统的EDA框架的理想平台。
--------------------------------------------------------------------------------
1244 DownStream.CAM350.v8.6 DownStream 英文 8.6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CAM350是一款独特、功能强大、健全的电子工业应用软件。DOWNSTREAM公司开发
了最初的基于PCB设计平台的CAM350,到基于整个生产过程的CAM350并且持续下去。CAM350
功能强大,应用广泛,一直以来它的信誉和性能都是无与伦比的。CAM350为您提供了从PCB
设计到生产制程的完整流程,从PCB设计数据到成功的PCB生产的转化将变得高效和简化。
--------------------------------------------------------------------------------
2835 DOWNSTREAM_CAM350_V8.61 DOWNSTREAM 英文 8.6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CAM350是一款独特、功能强大、健全的电子工业应用软件。DOWNSTREAM公司开发
了最初的基于PCB设计平台的CAM350,到基于整个生产过程的CAM350并且持续下去。CAM350
功能强大,应用广泛,一直以来它的信誉和性能都是无与伦比的。CAM350为您提供了从PCB
设计到生产制程的完整流程,从PCB设计数据到成功的PCB生产的转化将变得高效和简化。
--------------------------------------------------------------------------------

楼主:
799 dynamic c 7.0 Z-WORLD 英文 7.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构造,当供电失败时,能够保护写入变量,
能够写入到中断程序中去。标准C函数库,特定板的外围驱动,芯片外围设备,以及其它的
性能以源代码的形式包含在Dynamic
C中。完全支持汇编语言,在对时间要求较高的应用中,汇编代码可以方便的与C代码混用
--------------------------------------------------------------------------------
682 E3.Series 2003 v5.0 E3 英文 2003 5.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电子电路绘图软件 包含了绘制简图(草图)所需的 E3 Schematic
及制作控制面板的E3?Panel、快速分解组合监看的E3 View 当然专门绘制电路板的神兵利
器E3 CABLE
--------------------------------------------------------------------------------
683 EAGLE PCB V4.09 R2 EAGLE 英文 4.09 R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设计PCB电路图软件
--------------------------------------------------------------------------------
1268 Electronic.Design.Studio.v3.1.6 Electronic 英文 3.16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整合的电子电路仿真软件,它的项目及 Netlist
浏览工具可以让你迅速的在各个项目间切换,而可以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设计。其它的特色
还包括了:阶层图,整合的 SPICE/XSPICE 仿真,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等等。
--------------------------------------------------------------------------------
684 ELECTRONICS WORKBENCH MULTISIM v7 ELECTRONICS 英文 7.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EWB。Multisim电子电路全功能模拟测试仿真软件,是一套完整的系统设计工具
,其强大功能包含:元器件编辑、选取、放置;电路图编辑、绘制;电路工作状况测试;电
路特性分析;电路图报表输出打印;档案转入/出;PCB文件转换功能;结合SPICE、VHDL、V
erilog共同仿真;高阶RF设计功能;虚拟仪器测试及分析功能;计划及团队设计功能;
VHDL及Verilog设计与仿真;FPGA/CPLD组件合成
--------------------------------------------------------------------------------
3036 Electronics.Workbench.MultiSim.Power.Pro.v8.028 Electronics 英文 8.028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Electronics
Workbench公司以Windows为基础的板级仿真工具Multisim,适用于模拟/数字线路板的设计
,该工具在一个程序包中汇总了框图输入、Spice仿真、HDL设计输入和仿真、可编程逻辑综
合及其他设计能力。可以协同仿真Spice、Verilog和VHDL,并能把RF设计模块添加到成套工
具的一些版本中
--------------------------------------------------------------------------------
3037 Electronics.Workbench.Ultiboard.v7 Electronics 英文 7.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Electronics
Workbench公司的印刷电路板设计工具,提供基本上所有常用功能,例如实时DRC,引导布线
的飞线(鼠线),器件和走线的“推避”功能等等。
--------------------------------------------------------------------------------
685 EMSIGHTI EMC 英文 1.54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EMC电子仿真软件
--------------------------------------------------------------------------------
2276 ENGENUITYTECH.STAGE.V4.2 ENGENUITYTECH 英文 4.2 电子电路 1CD 无 无
简单介绍:stage是一个独特的商业化/即时可用(cots)模拟软件包,它是一个开放的、可
重新配置的、灵活的、可扩展的软件包。总之,这些产品为在一个综合的或者分布的dis(
分布式交互仿真)或者hla(高等级架构)环境中建立一个复杂和全面的训练系统,电子设
备测试工作台,任务计划和预演系统提供了支柱。
--------------------------------------------------------------------------------
686 EPLAN Professional v5.5 EPLAN 英文 5.5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制作电路图末端和连接器接线图,零件和设备表,配线表和装配图 件
--------------------------------------------------------------------------------
687 EWB 5.12 ELECTRONICS 英文 5.1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Multisim的老版本
--------------------------------------------------------------------------------
688 FEKO Suite 4.0.1 EMSS 英文 4.0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EMSS 公司、专业PCB电路设计软体。微波软件。需要FEMAP做前处理
--------------------------------------------------------------------------------
990 Flomerics FLOTHERM v4.2 FLOMERICS 英文 4.2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电子电器设备空气流和热传导分析的专用CFD软件。全球领先的电子散热与EMC协
同设计仿真平台
--------------------------------------------------------------------------------
1324 FLOMERICS_FLOTHERM_V4.1 FLOMERICS 英文 4.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电子电器设备空气流和热传导分析的专用CFD软件。全球领先的电子散热与EMC协
同设计仿真平台
--------------------------------------------------------------------------------
1338 FT847.v2.25.SuperControl 不详 英文 2.25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火腿族工具无线电控制软件,适用于FT847无线电收发器
--------------------------------------------------------------------------------
1815 Gaussian.03.vB.02 Gaussian 英文 3.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Gaussian
03是Gaussian系列电子结构程序的最新版本。它在化学、化工、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化学
相关领域方面的功能都进行了增强
--------------------------------------------------------------------------------
1816 GaussView.v3.0 Gaussian 英文 3.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GaussView 3.0 让Gaussian 03 的使用变得十分简单而直接: 利用高级的 3D
结构建构工具描绘分子,或从标准格式档案读入。 从图形接口建立并送出 Gaussian 03
计算工作,并实时监控计算过程。以最新进的图形显示功能检视计算结果:显示分子轨域和
其它性质的表面,光谱,振动型式动画,几何优选过程和反应路径
--------------------------------------------------------------------------------
689 HDL Turbo Writer v6.0b SAROS 英文 6.0B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暂无
--------------------------------------------------------------------------------
802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DSPIC V1.10 IAR 英文 1.1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
--------------------------------------------------------------------------------
798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TEXAS INSTRUMENTS MSP430 IAR 英文 2.10A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
--------------------------------------------------------------------------------
807 IAR EWB PRO FOR AVR V2.28A IAR 英文 2.28A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
--------------------------------------------------------------------------------
804 IAR MAKEAPP FOR ATMEL MEGAAVR V4.00A IAR 英文 4.0A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
--------------------------------------------------------------------------------
805 IAR MAKEAPP FOR BULETOOCH PROTOCOL STACK EMBEDDED EDITION IAR 英文 1.40A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
--------------------------------------------------------------------------------
797 IAR visualSTATE Version 5.0.4 IAR 英文 5.04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一套基于状态机的UML兼容的图形化软件设计环境。它支持层次和并发状态机。
它集成了:设计, 确认(Validation),验证(Verification), C代码生成和文档生成器等工具
--------------------------------------------------------------------------------
1381 IAR_visualSTATE_V5.0.7.88 IAR 英文 5.078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CPU仿真器,可以让开发者以图形化的状态机模型来表达您的规格与需求,
包括模拟、除错、文件制作, 并专为您的嵌入式系统产生最精简的C/C++ 程序码,
是一套最适合嵌入式系统的应用程序快速发展工具
--------------------------------------------------------------------------------
803 I-LOGIX RHAPSODY V5.01 I-LOGIX 英文 5.0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实时嵌入式应用软件的设计和开发 一种基于统一建模语言UML的可视化编程环境
--------------------------------------------------------------------------------
1387 ImageCraft.ICC.AVR.v6.30.Professional ImageCraft 英文 6.3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AVR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8/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工具软件。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支持Atmel AVRs &
MegaAVRs系列的单片机程序设计及编译,编码长度可达128K。 ◎ICCAVR 是一个32
位程序,综合了编辑器和工程管理器的集成工作环境(IDE),可在 WINDOWS95/XP
环境下工作。
◎源文件全部被组织到工程之中,文件的编辑和工程的构筑也在这个环境中完成,编译错误
显示在状态窗口中,并且当你用鼠标单击编译错误时,光标会自动跳转到编辑窗口中引起错
误的那一行,这个工程管理器还能直接产生您希望得到的可以直接使用的INTEL HEX
格式文件,INTEL HEX 格式文件可被大多数的编程器所支持用于下载程序到芯片中去。
--------------------------------------------------------------------------------
2802 ImageCraft.ICC08.Professional.v6.10a ImageCraft 英文 6.10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08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调试工具软件。ICC08综合了编辑器和工程管理器的集成工作环境(IDE),支持所
有HC08 和 HCS08 控制器,可在 Windows 95/98/NT/XP 环境下工作。
--------------------------------------------------------------------------------
2803 ImageCraft.ICC11.Professional.v6.05a ImageCraft 英文 6.05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11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调试工具软件。ICC11综合了编辑器和工程管理器的集成工作环境(IDE),支持所
有Motorola HC11 控制器,可在 Windows 95/98/NT/XP 环境下工作。
--------------------------------------------------------------------------------
2804 ImageCraft.ICC12.Professional.v6.16a ImageCraft 英文 6.16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12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调试工具软件。ICC12综合了编辑器和工程管理器的集成工作环境(IDE),支持所
有HC12 和 HCS12设备,可在 Windows 95/98/NT/XP 环境下工作。
--------------------------------------------------------------------------------
2805 ImageCraft.ICC16.Professional.v6.01 ImageCraft 英文 6.0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430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调试工具软件。ICC16综合了编辑器和工程管理器的集成工作环境(IDE),可在
Windows 95/98/NT/XP 环境下工作。
--------------------------------------------------------------------------------
2806 ImageCraft.ICC430.Professional.v6.07a ImageCraft 英文 6.07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430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调试工具软件。
--------------------------------------------------------------------------------
1388 IMAGECRAFT.ICCAVR.PRO.V6.27 ImageCraft 英文 6.27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AVR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8/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工具软件。它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支持Atmel AVRs &
MegaAVRs系列的单片机程序设计及编译,编码长度可达128K。 ◎ICCAVR 是一个32
位程序,综合了编辑器和工程管理器的集成工作环境(IDE),可在 WINDOWS95/XP
环境下工作。
◎源文件全部被组织到工程之中,文件的编辑和工程的构筑也在这个环境中完成,编译错误
显示在状态窗口中,并且当你用鼠标单击编译错误时,光标会自动跳转到编辑窗口中引起错
误的那一行,这个工程管理器还能直接产生您希望得到的可以直接使用的INTEL HEX
格式文件,INTEL HEX 格式文件可被大多数的编程器所支持用于下载程序到芯片中去。
--------------------------------------------------------------------------------
2807 ImageCraft.ICCAVR.Professional.v6.31a ImageCraft 英文 6.31 电子电路 1CD 无
简单介绍:ImageCraft 公司开发的 ICCAVR 是使用符合 ANSI 标准的 C
语言进行8/16位微控制器(MCU)程序设计的图形界面 C 程序编译工具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