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stm8s105s4t6+st-link不能用iar for stm8仿真

楼主(2010-08-26):
file:///D:/My%20Documents/未命名5.jpg file:///D:/My%20Documents/未命名5.jpg如图 出现下面错误:file:///D:/My%20Documents/未命名4.jpg

网友A:
1、你要确认主板已经上电了;
2、你换一个STM8S105的其他型号的单片机试试看;
一般就这两个问题吧,应该可以仿真的。

网友B:
自己做的板?VCAP接了470nF电容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