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调零

楼主(2010-08-26):
各位大侠:
我的运放供电是由线性稳压器出来的+9V,-9V。现在稳压器出来的电压是+8.98V
-8.87V。这样电源上就有小的不平衡,我想这样的话,我每级电路上都要加调零了,这样的方法是否可行啊?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谢谢!
处理的信号是波动的,频率较低(1HZ~20HZ)

网友A:
电源稳定就可以了,正负不平衡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B:
不需要调零,你的参考端是地,电源的影响非常小。

网友C:
不但正负电源有这么一点点差别没关系,即使电源电压在缓慢变化关系都不大,运放的电源抑制比是很高的。

网友D:
如果输出要求为双极性那就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