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2 有多大的驱动能力?LS244呢?

楼主(2010-08-26):
(无正文)

楼主:
通过一个电阻隔离一下可以直接用

网友A:
4042在5V供电下的输出能力约0.5mA,74LS244为15mA左右,但总电流不能超过45mA。在5V供电下,二者均可以与5V MCU直连,无需什么“电阻隔离”,另4xxx系列的速度较低,74LS系列则已经淘汰,应尽量采用74HC系列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