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7805的问题,请大家进来看看,急!!!

楼主(2010-08-26):
设计了一个语音播放器,是在车上用的,24V供电,经过7805降压到5V,然后再给语音芯片供电,语音芯片内置功放,标称是0.5W,8欧。外接的是1W、8欧的喇叭。

请问这样可以吗?  我查了下资料说7805输入输出压差过大的话发热量会很大,  汽车发动起来踩油门的话电压波动的厉害吗?  会不会导致7805烧掉?

谢谢大家,急!!!

网友A:
0.5W功耗5v,电流要100mA,7805压差19Vx0.1A=1.9W,需加适当散热片. 汽车发动时电压会下跌一些,不会影响7805.

网友B:
汽车用的电平吧给7805供电吧,又不是踩油门直接供电:lol
7805只用过12V转5V,24V不知道会不会太高了.

网友C:
在7805前面加一限幅电路,输入端滤波,输出端稳压再滤波,这样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D:
7805输入电压在24V没事,只是要加散热片,发热有点厉害。上次做实验是把输入电压调到38V以上7805保护的。

网友E:
7805输入电压在24V没事,只是要加散热片,发热有点厉害,建议加7812

网友F:
电压波动不会有影响,在电源输入端串入一个隔离二极管,然后加强输入滤波就是。至于发热问题,计算压差和电流的乘积就是功耗,电流不大时无所谓,但一定要加散热片。

网友G:
7805只用过12V转5V的,不知道24V的会不会有问题呵呵,总体感觉比较容易发热,强烈建议做好散热片!

网友H:
24v汽车发动机工作时电压在27~29v之间,但是在发动机启动时电压可能跌落到15、6v,使用7805最好前面加以个三极管的稳压,把电压降低,或者用7815先降压,好在功率不大好处理。

网友I:
可以在前面增加一个功率电阻先适当的降一部分电压,这样7805的功耗就被分担出一部分。

网友J:
压差乘以电流即需要在7805上消耗的功率,我觉得压差太大了

网友K:
功耗太大使用寿命会受影响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