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液晶屏 并口通信

楼主(2010-08-26):
根据上原理图的接法:P0.0~P0.7是数据传输线,也可理解为地址线
P3.6P3.7分别为片外写读信号线,
P3.1CS:为片外部RAM片选
P3.2为显示器触摸信号线(作标志用)
P3.3作外部中断用,在显示器有数据传输时,则触发单片机中断
以下是简单的读写代码,完成指令参考说明白啦`
//写一个数据子程序:
Write_Byte(uchar dc_data)
{
    uchar xdata DC;   //
定义一个外部RAM变量
    //uchar i;
    CS0 = 0;
DC = dc_data;   //
数据dc_data写到外部RAM(即LCD控制板)。
CS0 = 1;
    //
加入适当的空操作延时
//
当采用更高速的单片机时应加入更多的空操作延时
//
这里加上8个空操作延时,AT89C51,22MHz下是完全没问题的。
    //for(i=0;i<1;i++){}
}
//
读一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xdata DC;
    CS0 = 0;
return DC;
}

同于是在STC单片机上,用到片外RAM,所以必须禁止内部的RAM
在程序头定义:sfr AUXR = 0x8e;
并在主程序main中对其输值禁止:AUXR = 0x02;

技术咨询可E-mail给我zhqf911@163.com
可看看我的主页http://www.qxlc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