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电路的multisim仿真求助!

楼主:
我要用运放做一个放大倍数可以变的放大电路,根据输入信号幅度的不同,用不同的反馈电阻来调放大倍数,分别是:输入信号0.1Vvpp,放大50倍;输入信号1Vvpp,放大5倍;输入信号5Vvpp,放大1倍。在电路的前面先加一个分压电路。    但是问题出来了:在放大50倍和1倍时电路仿真正常,在放大5倍时软件报错,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请大侠来帮忙分析一下!有截图作参考,示波器的三个输入端分别是:分压前的信号输入、分压后的信号输入、放大后的信号输出,在示波器上从上到下依次显示

0.1vpp  (27.8 KB )

0.1vpp 50倍放大电路

0.1vpp 50倍放大电路

0.1vpp  (94.05 KB )

0.1vpp 50倍放大波形

0.1vpp 50倍放大波形

5vVpp信号  (25.69 KB )

5vVpp信号 1倍放大电路

5vVpp信号 1倍放大电路

5vVpp信号  (97.6 KB )

5vVpp信号 1倍放大波形

5vVpp信号 1倍放大波形

1vVpp信号  (26.89 KB )

1vVpp信号 1倍放大电

1vVpp信号 1倍放大电

1Vvpp  (97.28 KB )

1Vvpp 5倍放大波形

1Vvpp 5倍放大波形

网友A(2010-08-26):
记得OP-37是不允许在单位增益(跟随器)状态下工作的,会不稳定。你仔细看看datasheet。

楼主:
2# maychang 真的吗?我来仔细看看,可是仿真时单位增益没问题,5倍增益有问题了

网友A:
3楼:
既然是仿真,改用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如OP-07试试看。

楼主:
4# maychang 我用了op07果然仿真不出错了,但是看起来op37的性能比op07要好一些,不知道我的电路在现实中能不能用...

网友A:
OP-37的单位增益带宽比OP-07大得多,为增加单位增益带宽,它牺牲了稳定性以及其它一些特性。
是否能用,全看你要干什么,即你的电路要实现什么目的。

楼主:
6# maychang 哦 这样的啊 我的带宽要求不高,10Khz就行,那就考虑一下op07吧呵呵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