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电路 功能实现原理

楼主(2010-08-26):
帮我介绍下,该ESD电路图功能实现原理!

网友A(2011-02-01):
场效应管内有体二极管,当GS短接,则DS脚当成二极管来用,起钳位作用,即当IO注入正电荷时,上管导通,将IO电位钳于VCC+0.7V,而当IO注入负电荷时,下管导通,将IO电位钳于-0.7V,一定程度上保护IO

网友B:
场效应管内有体二极管,当GS短接,则DS脚当成二极管来用,起钳位作用,即当IO注入正电荷时,上管导通,将IO电位钳于VCC+0.7V,而当IO注入负电荷时,下管导通,将IO电位钳于-0.7V,一定程度上保护IO ...
引用 网友A:

你说反了吧?楼主的图VCC在下面。

网友C:
图都放倒过来了....这个是钳位作用的

网友D:
ESD分为正负电压的,负电压流向大地,正电压流向Power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