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光模块的朋友吗?

楼主(2010-08-26):
(无正文)

网友A:
光模块太多了,控制器要根据功能、速率、接口等来进行选择,厂商用的也很杂,多数光传输设备的速率很高,对控制器的要求也较高,ARM的采用率因而越来越高。

楼主:
哦 是不是读AD采样速率有要求呢

网友B:
是要求高速的,有客户采用我们圣邦的SGM8051高速运放处理光电信号

楼主:
哦 应该处理速度比较重要
那看来ARM的应该会越来越多一些吧

网友C:
我希望找一个5g左右的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