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找不到系统指定路径

楼主(2010-08-26):
为什么我安完之后,打开文件之后,MPLAB找不到系统指定路径

网友A:
不要有中文路径名,包括安装和使用时的系统用户名也必须是E文的。

网友B:
这方面PIC应该向三星学习学习。
三星的编译器不仅可以有中文,并且文件名可以以数字开头,文件名中可以有“+”等

网友A:
呵呵,这点早就应该改了,但不知道MCHP为何始终不接受该建议进行更改。。。。。。

网友C:
配置下 包含 路径

网友D:
呵呵,这个就是谁是老大的问题,求人,还是人求

网友E:
CCTV说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
但我咋感觉国际上越来越不把中国人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