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路图里的问题

楼主(2010-08-26):
为什么比较老的电路图里面用PNP型的晶体管较多,而且即使用NPN型的,采用负电源的也比较多,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是因为当时硅材料加工技术还不成熟,晶体管都是用锗材料做的,而且从工艺上多是合金管。这类管子生产PNP型工艺成熟,生产量大,价格较低。
使用硅材料后,NPN管的数量就比PNP管多了。生产工艺也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现在都是平面管。

网友A:
不但PNP数量多变成了NPN数量多,管子的频率特性也发生非常大的变化。那时特征频率在1MHz以上就算高频管,现在你要找特征频率1MHz以下的小功率管根本找不到,换句话说,低频管没有了。

楼主:
原来如此,谢谢马老师了。之前看到一本七十年代的日本电路图的书,通篇都是PNP,所以很纳闷。

网友B:
maychang姓张,maychang是英文习惯的音译名。
当年硅管很贵,现在硅管比锗管则便宜很多,性能也强得多,除个别型号外,锗管几乎已全部淘汰。对于晶体管电路而言,当年的PNP锗管为主的电路在今天仍有意义,在原理上借鉴就是,用现在的NPN硅管代替,除极性外,最大的差别是工作点,锗管的结压降比硅管低,所以二者的偏置是不同的,但电路原理没有区别。

楼主:
原来是张老爷子,惭愧了

网友A:
现在国外正开发碳(金刚石)晶体管。
据说材料(薄膜)成本已经降到了每克拉一美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