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os管全桥驱动

楼主(2010-08-26):
最近做逆变器,前面电路都测试好了,但是全桥上遇到问题了,实验室里只有N MOS管了,所以只能用变压器隔离驱动,对于结电容的泄流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前阵子做开关电源烧管子烧怕了,网上那些简易电路觉得不放心……死区控制能不能利用数字门的传输延时来做?

网友A:
1、不一定要用变压器隔离驱动,可以用专用的驱动芯片,不过稍贵。
2、不知道“结电容泄流”是什么意思。
3、数字门电路的传输延时比你需要的死区时间小得多,不够用。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因为现在全桥四个管子都是n沟道的,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驱动芯片,可能也不太好买。现在是担心变压器线圈的电感作用导致mos管栅极结电容上的电荷不能及时泄放导致不能关断……要是门电路不好用,可能真得找专用芯片去了,分立的太复杂成本也不低

网友A:
3楼:
这种驱动芯片就是专用于全桥和半桥电路的。买倒是好买,价格贵一些。
变压器绕组电感?你是想说驱动变压器漏感吧?MOS管哪有什么栅极结电容?根本没有什么“结”。

网友B:
如果用变压器隔离驱动的话,用一个9012,1N4148和一个1K的电阻就可以泄流了

楼主:
现在用了ir2110驱动了,有个问题,低端输出波形非常好,高端输出在H桥不加电压的时候也很好,但是一旦桥上通电带了负载,芯片的高端输出就烧掉了,低端没有问题,已经烧了5片了,自举二极管是BYM26C,自举电容用的104的薄膜电容,请问烧芯片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0-11-09):
可以用成品驱动板,IR2110电路图贴出来才能分析问题.

网友D:
自举电容太小了, 上管不能完全导通, 功耗过大, 以至于过热烧掉.

另: 死区控制能不能利用数字门的传输延时来做?不能, 原因:
1. 时间长度不够;
2.时序也不容易实现, 因为要求 "上管关后延时下管开" 和 "下管关后延时上管开", 上下降沿的电路要分开做.

网友E:
芯片的高端输出就烧掉了,低端没有问题
是芯片还是管子?
如果是芯片
是不是过压问题
电容小?但是好像ir有欠压保护哟
还有电容和工作频率批不匹配

网友E:
二极管是不是快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