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有谁了解盖革管 请教!

楼主(2010-08-26):
有谁了解盖革管 请教!

网友A:
辐射计数

网友B:
LZ是搞放射线探测的?

网友C:
盖革管的原理是某种射线粒子进入管内时,它使管内的气体电离,产生的电子在电场中被加速,能量越来越大,电子跟管中的气体分子碰撞时,又使气体分子电离,产生电子……这样,一个射线粒子进入管中后可以产生大量电子.这些电子到达阳极,阳离子到达阴极,在外电路中就产生一次脉冲放电,利用电子仪器可以把放电次数记录下来.
    可以在google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