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盖革管知识

楼主(2010-08-26):
关于盖革管知识,计量多少个脉冲相当于1usv呢?

网友A:
这个,需要标定吧?
每支管子因制造工艺,不可能完全一致。

楼主:
这盖革管的参数:
起始电压为320--350V
室温坪特性380---460
灵敏度为:在钴60放射源的照射下10个脉冲/秒
室温本底下计数 小于10个脉冲/分钟

谢谢!

网友B:
这好像就是原子计数器吧。

楼主:
算是吧,检测射线用的,用在辐射防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