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H2210 槽型光耦光电传感器内槽 DATAsheet

楼主(2010-08-26):
寻求H2210 槽型光耦光电传感器内槽 DATAsheet  WYC光耦工作原理
就是想知道外围电压接多少 能附上原理图最好了 感激

网友A:
这个应该是HONEYWELL的,其实就是一对光偶,需要加限流电阻,一般接5V就可以,电路图看光偶如何接线就如何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了
引用 楼主:

呵呵,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