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环境光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0-08-26):
客户有个项目,需要用到环境光传感器, 光照亮度范围很大,最小为 1lumix,最大为64000 lumix, 各位有没有推荐的,谢谢!

网友A:
用光敏电阻即可。

楼主:
光敏电阻的线性度不好吧? 这样不容易计算出光强度的数值

网友B(2017-04-13):
我用过一款APDS-9300,还可以,lux范围:65535

网友C:
用光敏二极管(光伏模式,没有偏置电压的),高级的那种,喑电流比较小的,还有高精度的前级OP,还有用高级继电器切换反馈电阻。前级输出解决了,成功了一半。光电池喑电流大,动态范围小,噪声大。用在低档的可以。混浊计可以。想必LZ要做的是高精度的东东吧。

网友C:
高动态,低LUX的光敏二极管是首选。是用光栅上的。原子发射光谱仪之类的科学仪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