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2v的精准电压如何获得?

楼主(2010-08-26):
如题,向做一个电源,有一路需要0.02v的精准电压,电流能力的大于300mA,大家给给建议,找了很多稳压芯片,基本上做不到要求的电压,略微大于0.02V亦可~~~

网友A:
常见的电压基准,例如2.5V,电阻分压,精密运放缓冲,分立双极型三极管或MOS管扩流。
这么低的电压,各导线的压降需要特别注意。

网友B:
比较有难度啊

网友A:
3楼:
我想,我已经把用什么电路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些电路。

网友C:
maychang说的很对,负载最小电阻仅为66mohm,TO-220的一只脚,就有0.2mohm,就能产生0.3%的误差

网友D:
器件质量也是关键

网友E:
也可以用电压基准经精密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平移电平,运放需要用精密正负电源供电。

楼主:
3楼:
我想,我已经把用什么电路说得很清楚了。就是这些电路。
引用 网友A:

精密运放缓冲什么电路?大师~~

网友F:
连精密运放缓冲什么电路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完成0.02V的精准电压源?!显然这个活不是你的了。

网友G:
应该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直接用常规的电源基准。

不要直线思维,换个思路也许就豁然开朗。。。

网友C:
楼主不说精度,散会...

网友H:
20mV/300mA啊,很想知道是做什么用,也许知道了可以从其它方面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度要求主要是20欧姆负载波动正负1欧姆时,电压波动不超过1mv~~~~

网友C:
14楼的要求,属于负载调整率。

精度指的是:+/- 多少(绝对误差)

楼主:
15# PowerAnts 这个有点难,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