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开关电源的原理

楼主(2010-08-26):
这是一个充电器的电源,是我自己抄板的来的,可能会有点小失误,但是我不会分析啊,希望有懂的朋友帮忙分析下,谢谢。(220V转5V电源)

网友A:
“可能会有点小失误”
那就反覆核对,确信没有错误了再分析。

网友B:
HER303没有抄对吧

网友C:
自激震荡...
你把管子的型号弄上去,不然不好说,分一下几个小模块,snubber(1kv,82k,fr107),RC,
基极启动电阻(1M),后端的光耦,输出稳压等等,第一个管子P3NB80FP,开关管,下面两个OVP,olp作用的。

网友D:
rcc电路结构,还是有部分错误。

网友E:
RCC电路,HER303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