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32 SPI总线驱动能力

楼主(2010-08-26):
请问班主,STM32的SPI总线驱动能力有多强,可以同时带多少个SPI FLASH 手册上没有查到,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最好能附上有依据的资料,谢谢!

网友A:
一般可以接4~6个,详细的要看具体手册。

楼主:
班主你好,我在手册上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说明,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找比较有力的数据

网友A:
根据SPI Flash要求的驱动电流,看看STM32的端口是否能够提供这么大驱动电流。
或根据STM32所要求的最大驱动负载,看看SPI Flash作为负载的参数。

如果你的SPI Flash手册没有相关参数,请咨询生产厂商。STM32的参数(最大驱动电流和最大负载能力)在对应型号的数据手册中。

网友B:
我的用SPI的经验教训:
1.关键是速度,开始I/O配置成18M,带了4个负载,无论如何搞,总常出错。后来调成2M,工作正常
2.布线:布线尽可能短,过孔尽可能少

注意这两点后,我试过驱动6个SPI设备。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IO口是有电容的,一般按20PF来评估
如果挂4个SPI器件,就是80PF了,带宽要降到原来的1/4了

评估后,然后用示波器看时钟信号的边沿,尤其是上升沿。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几位,有点思路了

网友D(2010-12-18):
十分感谢 各位大侠 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E:
驱动能力还是挺强的

网友F:
因为SPI和I2C不一样,所有端口都是单向的,所以可以给它们加个简单的缓冲,这样应该能扩展更多一些。

以前用AVR带SPI的Flash,AVR3.3V下只能跑8M,就用74LVC245做隔离,AVR用5V供电,74LVC245和Flash都用3.3V供电,这样可以跑到16MHz,这样一直跑得挺好

网友G(2011-02-11):
其实74LV245的作用就是把波形给整形了,带负载的能力也强于STM32的IO口,相当于是加了驱动.

网友H:
本人用103VE的SPI驱动过8片AD9835。

网友I:
我只驱动一片,因为不知道能驱动多少片,所以一直很小心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