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图电路放大倍数的计算

楼主(2010-08-26):
不明白如下图所示两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如何算出来的? 自己用Up=Un Ip=In=0 推导不出来这个结果 想请教大家一下 谢谢!

网友A:
注意那个电容,在进行交流分析时可认为其是短路的。

网友B:
图A  在2节点处分别求VO和Vi的电压  图B也是的呀 在2 处用Vo表是电压  由虚断可得

网友C:
请教,R4和R5串联将电源电压分压是为了什么?是给同相和反相加了个共模电压?

网友D:
图a准确的放大倍数应该是:
[R4/(R3||R2)]*[R2/(R2+R3)]
图b准确的放大倍数应该是:
(R3/R2)+1

网友E:
图A的二三脚电压不是近视为0吗,放大倍数就是图上所说的,图B的放大倍数为五楼所说。

网友D:
[R4/(R3||R2)]*[R2/(R2+R3)] =R4/R3
是一样的、
被分压迷惑了一下,还是虚短分析来得块。

不过从分析得出,交流放大倍数和R2大小无关,这里R2可以取消。
但直流放大倍数与R2有关,R2越小,放大倍数越大。
但有个最佳取值:R2||R4=R1,这是输入偏置电流的影响最小。

网友F:
4楼:
R4和R5分压是将为了给输出提供个1/2电源电压的直流电压。
7楼
图a的放大倍数不应该是:-R4/R3
另外您说直流放大倍数与R2有关,图a的直流放大倍数不是1吗?似乎与R2没啥关系呀!

网友D:
对交流信号,习惯上对放大倍数的+-不计较。

关于直流放大倍数,我说的不是针对输入信号的,是针对直流偏置的。
对图a,是R4/R2  如果R2很小,直流放大倍数将很大,会对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放大,使得输出的静态直流电压产生偏移,影响输出动态,严重时会使运放截止或饱和。

网友G:
是否要交直流单独分析?

网友C:
我感觉我对运放的理解有错误。取1/2的电源电压,然后同时加到同相和反相端。我总是理解为运放放大的信号为差分信号,即运放的输入为同相和反相端的电压之差,那么输出的直流应该是0啊?
请达人点化,我的理解错在哪里?

网友H:
直流放大倍数应该为1吧,若是按图中参数计算的话
那么运放输出端直流偏置岂不是电源电压E+ ?

网友I:
一个一个算,其他的没有输入,就一个输入,代进去就行了,其他的输入脚看作0

网友J:
很多书上讲:运放的IN+、IN-的对地阻抗要求差不多,可以减少输入失调电压、电流的影响。

楼主的这2个电路就遵循了这条原则。

不过我在实际使用时,好像没什么必要。

网友K(2010-10-06):
同样学习一下

网友L:
如果我想的没错,所谓的交流放大倍数就是把直流看做0,叠加定理吧,呵呵。。

网友M:
对交流来说,c1和c2可以看成短路,所以通过R2和R1的输入为可以认为是0。图a我认为100倍是对的。图b我也认为应该是11倍才对。

网友N:
但是 红线标注的地方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