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想得瑟下的,可惜不成!呜呼!

楼主(2010-08-26):
做一个新电源!12V/5A输出。

    今天上电测试,发现空载输出电压极不稳定!想起上次的经验,想把变压器的辅助绕组减少个2匝,再调节IC的工作电压。想起手头上有现成的吹风机,嘿嘿,就像得瑟下!自己拆了剪个2圈走,在装上去自己来测试!

    接下来 ,上图啦!

楼主:
PQ26/25的磁芯,有点怀疑它的能力怎样!总觉得带60W比较吃力

想着可能比较困难!没想到,吹了10来分钟!上面一个比较轻易的拿下来了!可惜拿的时候力道不均匀,把骨架顶部给掰坏一个!

楼主:
很喜欢这个形状的玩意儿!

拿下来上面这个,就比较H。 抓紧吹,拿下下面这个!

很不幸!骨架的下部,也被我弄坏了! 看来,我不够温柔啊!

楼主:
想积累所有型号的磁芯!

看着嘿嘿的小东西!觉得挺好玩的!

一下子有个想法:想用吹风机积累所有型号的磁芯!我这现成有的EER的。还有RI的!

刚好现在在学习磁学!就当找实物教材吧!

楼主:
自己重新绕!

把骨架卸掉,想减少辅助绕组!却发现:助功率绕组绕在辅助绕组的上面。看着线一圈一圈的排布!

这可比看变压器规格书深化了很多!小心翼翼的把焊头弄掉!拆掉主功率绕组,再把副主绕组剪掉2圈,焊好!在绕好主功率的!

却发现线短了一截!估计是绕松了!于是乎,重新绕!终于装好了!

但因为骨架已坏,难得装好!想用502把骨架粘住!

发现:这事枉然!

楼主:
史上最强人!用透明胶粘变压器!

奈何手头没有马拉胶带来固定磁芯!

只有用透明胶!

诸位:你意如何?

楼主:
 终于可以上电测试了!暗自窃喜!

 哪知加电到220,输出无法达到12V。不知道是不是住功率绕组没有绕好?

网友A:
照片太模糊。
不知道你的电路拓扑。如果是反激,磨短中心柱构成气隙,这样拆开之后装回去还能够工作。如果是其它拓扑,拆开之后必须将两半磁芯接触面上残胶清理得干干净净,否则励磁电流增大。
这是高强度漆包线,若是油基漆包线,就不能再绕回去了。不过,现在很难见到油基漆包线了。

拆,是绕的基础。再拆几次,大概就会绕了。

网友B:
路过围观下,丫太暴力了;P

PS:
你的胶纸粘成这样子会严重影响散热的哦~

楼主:
呵呵,何止是影响散热。我都不敢带载的。用手机拍的,确实模糊。
是反激的。对,中主是被磨短了。猜也是气隙

网友C:
隔行如隔山啊……
惭愧飘过……

网友D:
强,  茫然飘过

网友E:
变压器厂绕的时候都要控制张力的,你这怎么控制?!

那线很细,拆过之后,上面的绝缘漆是否会被破坏?!

网友F:
得瑟 得很成功嘛

楼主:
变压器厂绕的时候都要控制张力的,你这怎么控制?!

那线很细,拆过之后,上面的绝缘漆是否会被破坏?!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不大,是三层绝缘线。对它的绝缘,我很放心!

网友G:
照片太模糊。
不知道你的电路拓扑。如果是反激,磨短中心柱构成气隙,这样拆开之后装回去还能够工作。如果是其它拓扑,拆开之后必须将两半磁芯接触面上残胶清理得干干净净,否则励磁电流增大。
这是高强度漆包线,若是油基漆包线,就不能再绕回去了。不过,现在很难见到油基漆包线了。

引用 网友H:

可以看了出,maychang老师当年是手工绕制变压器的高手,那个年代资源缺乏,经常要拆旧漆包线回用。

网友A:
22楼xuyiyi:
当年穷鬼一个,连手摇的绕线机都没有,工频变压器的线包都是拿在手里绕,多层密绕,层间垫纸,心里还要计数,每绕一层拿笔记录一次。几千匝也是这么绕。没办法,又穷,又想玩,那就穷玩吧。
开关电源变压器匝数就少得多了。

网友C:
三层绝缘线在北京没买到过
当时的绕变压器的师傅说一盘好几千还是几万记不太清了……
总之我是没买到

网友G:
呵呵!

maychang老师牛,当年穷鬼一个,就玩开关电源变压器啦~~~
俺那时虽然也是穷鬼,但看见开关电源只有敬仰的份。

一开始绕工频电源变压器,线包的绕法也和你一样,很苦~~~
后来搞了一个手摇钻,固定在桌面上,绕线包就省力多啦~~~
漆包线都是拆的旧电机里的,带浸下漆的漆杂,很难绕~~~
第一个工频电源变压器,连硅钢片都搞不到,用的是铁丝~~~

网友I:
俺现在还没绕线机,全手工操作...

网友G:
俺现在不玩绕线机啦!
俺现在只做绕线机!
哈哈!

网友I:
许衣衣有什么便宜的绕线机介绍?俺正在找这玩意儿,要方便助手做变压器,才好帮客人把服务做好

网友E:
呵呵,可以测量电阻推算圈数的吧。

网友E:
工频的,反正是手工绕的,就先测量电阻推算就是了,先多绕点,看看输出结果,如果有差异再去掉几圈就是了。

网友A:
25楼:
开关电源是后来才搞的。手工绕变压器时,晶体管的耐压等等还不行,价格也高,开关电源成本比工频变压器高得多,业余根本没办法。

31楼:
说得轻巧。既是穷鬼,舍得那截下来的几圈线么?
线不够长,还要在绕制过程中焊接上,包绝缘。
25楼xuyiyi说,用的是旧线,天知道那电阻率是多少?
再说,变压器里层一匝的长度和外层一匝的长度相差很多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I:

大蚂蚁,做少量样品,用手摇的就行了,送一台给你。

网友A:
25楼:
“第一个工频电源变压器,连硅钢片都搞不到,用的是铁丝”
这个招数,现今多数人不知道。

网友I:
钱丝是用低碳钢拉成的,磁导率高,饱合磁通密度可达2.2T, 比冷扎取向硅钢片还高,只是电阻率比较低,加上周长与面积之比远小于硅钢片,因此涡损比较大,不然还真是不错。
最早的铁心是纯铁棒,1837年出现了用纯铁丝制的电机铁心,1870年开始用软铁片,1879年爱迪生改用软钢片。中国建国后,新老技术百家争鸣,一起上马,老电工们都会玩铁丝变压器。现在不多闻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I:

大蚂蚁,做少量样品,用手摇的就行了,送一台给你。
引用 网友G:

不行,某年俺接受了一件赠品,后来付出的远远超过...还不好说

网友J:
让xuyiyi发陆运到付给你不就行了,费用没多少,俺的跑步机几十斤,从浙江陆运过来运费才30。

楼主:
嗯!
用中铁的,还是比较便宜。

楼主:
偏题好远!

网友C(2010-09-30):
回到女性的话题上就对了
以前宿舍的夜话不就是这样么,
女生是以男生开头,乱七八糟的结束
男生是乱七八糟的开头,以女性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