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10 电路仿真的奇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26):
暂态过程。
不过,你这个电路中没有电阻,所谓“暂态”,将一直持续下去。

网友B:
仿真基于的模型和实际元件往往是不同的。

楼主:
3楼说的非常正确,我串入一个电阻就能回到稳定状态,但回复的时间随阻值的减小而增大。

网友A:
5楼:
要想得到没有暂态过程的波形,其实很简单。
回忆一下,纯电感电路,电流落后于电压90度。你的电路开始时电感中电流为零,那么开始时电压就不应该为零,而是电流为零对应的那个电压,在你的电路中恰为最大值。
所以,将电压源220Vrms/50Hz/0度改成90度即可,注意这是没有串电阻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