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解释一下串联稳压电路中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0-08-26):
如图 电容C1的作用是什么?
如果让我自己设计个输出3--15V,500mA的调压电路,我真不知道该从哪下手,参数该怎么算,元件该怎么选择,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对电压采样进行滤波,这样调整管不会发生振荡。

网友A:
电路原理:Q3基极电位由采样分压电阻决定,其发射极电位比基极低0.7V(硅管的结压降),如果射极电位高于D1击穿电压,则D1导通的同时将其限制于2V(稳压管的稳压值),这时Q3也将导通,从而决定了Q1、Q2组成的达灵顿复合管的基极电位,Q1和Q2的导通程度则决定了输出电压。当某种原因导致输出电压升高时(如负载的波动),Q3的基极电位升高,于是Q3的导通程度增加,进而导致Q1和Q2的基极电位下降,于是Q1、Q2的导通程度也随之下降,输出电压就此降低,这就是稳压过程。输出电压下降的稳压过程分析可自己进行。

网友A:
关于计算方面,这里只有R2和R3需要,R3是电位器,可以选择的余地不大,故在常规规格中选择,同时考虑功耗不要太大,10K的就可以。R2的作用是防止Q3的基极电位过低,Q3截止了,稳压电路也就无意义了,而Q3的临界导通电压是稳压管击穿电压和Q3结压降之和即2.7V,你的稳压电路要求最高输出电压为15V,用欧姆定律计算此时的分压值为2.7V即可。R1是偏置电阻,计算它要用微变等效电路,嫌麻烦的话,用经验值,一般数K,如果低压达不到,加大它,高压达不到,减小它。C1为采样滤波,1微法至10微法都可以,C2是主滤波电容,容量可以尽量大些,考虑到最大输出只有500mA,470微法也够了。晶体管的选择,Q2是主调整管,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最大输出电流并留有余量,建议选择1A左右的管子,Q1和Q3的工作电流不大,任何一种小功率管都可用,选常规的就是。

网友B:
这个电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稳压管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直流偏置。
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为:
        [ (Vin-Vout-Vbe1-Vbe2)/R1] -[负载电流/(Q1Q2复合管的放大倍数)]
电流随负载电压和电流的变化而变化。

C1的作用是提升高频纹波的负反馈量,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和提高电源对动态负载的调整率。

楼主:
谢谢chunyang和awey老师的详细解答,我再好好领悟领悟

网友C:
电路错了,从电源接电阻对稳压管进行偏置吧。

网友A:
稳压管的偏置可用一个数K的电阻接在电源输出至稳压管负极之间,如果要说该电路的问题的话,输出侧也必须加个滤波电容,Q1也可以不要,只用Q2就可以了,这里不需要过大的放大倍数。

网友D:
不装也能工作,装了性能指标更好,看你想做到什么程度而已。

网友E:
C1可以提高负载调整率,但也会使电源系统的稳定性变低。
如果C1并在R2的2端,那么电路稳定性提高而响应速度变慢

网友F:
不清楚   帮顶了

网友G:
加速电容,提高负载调整率,电容那个通路反馈比电阻网络更快

网友H:
加速电容,提高负载调整率,电容那个通路反馈比电阻网络更快
引用 网友G:

这个快主要体现在对变化电压反应的增量上
等效起来,就是一个并联RC环节

网友I:
非主流电路

网友J:
学习,有个问题:要求的输出电流和哪个元件参数有关系?

网友K:
完全赞成12楼的答案。还有他可以将电压稳定在一个数值,是其上下波动很小。

网友L:
我的观点赞成滤波作用,它“相当于”负载接了一个C1*Beta

网友M:
其实就是一个黑白电视机电源部分的电路图。

网友N:
12楼正解。

14楼,这完全是个主流电路,当年应用的非常广泛的,只是这里省了个稳压管的片子电阻罢了
而不是非主流

网友O:
缺少一个电阻

楼主:
谢谢各位达人的解答,根据建议添加了稳压二极管的分压电阻如图所示:

在这里,R1也有好几个身份吧?
1  作为Q1的基极偏置电阻;
2  作为Q3的负载电阻;
3  作为电路的启动电阻(可能跟1是同一个概念吧?)
那么从电路刚上的到稳定输出电压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楼主:
假如可调电阻R3调到最上端,刚上电时是不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Vout=Vin-VR1-0.7-0.7=?(R1的压降不知道怎么计算)
由于Q3的基极为Vout,Q3饱和导通,D1反向击穿稳定在2V
故输出电压Vout=2+0.7+0.7=3.4v
不对,Vout应该被D1和Q3的Vbe钳位在2+0.7=2.7v
故输出电压Vout=2.7v

搞不清楚电路刚上电到稳定输出电压经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各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哦,Q1,Q2组成的达林顿管应该是一个射极跟随器,Vout跟Q1的基极只相差1.4V,当Q1的基极电压上升到2.7v+1.4v=4.1v时,输出已经被稳定的钳位在2.7v了,即使Q1基极电压再上升输出还是输出稳定的2.7V电压。
应该是这样吧
R1的压降怎么计算的?

网友P:
都错了,C1可有可无,有效果更好,防止刚上电时输出电压过高,CI其加速作用

网友Q:
哦,Q1,Q2组成的达林顿管应该是一个射极跟随器,Vout跟Q1的基极只相差1.4V,当Q1的基极电压上升到2.7v+1.4v=4.1v时,输出已经被稳定的钳位在2.7v了,即使Q1基极电压再上升输出还是输出稳定的2.7V电压
应该是这样吧 ...
引用 楼主:

Q1基极电压变化的原因有两个:①输入电压波动以及负载变化。②调节电位器R3。
①假如输入电压波动或负载变化使Q1基极电位上升,根据Vout=Q1基极电压+0.7+0.7,所以输出电压Vout势必上升,使Q3的基极电位升高,于是Q3的导通程度增加,进而导致Q1基极电位下降,抵消了前面Q1上升的电位。也就是说输入电压波动或负载变化不会使Q1的电位变化,输出Vout也不会变化,这也是串联型稳压电路之所以稳压的原因。
②调节电位器R3,以向下调为例,使Q3的基极电位降低,于是Q3的导通程度降低,进而导致Q1的基极电位上升,还是根据Vout=Q1基极电压+0.7+0.7,输出电压Vout也上升,这就是串联型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可调性。
也就是Q1的基极电位和Vout是共进退的,要么都不变(稳压),要么一起变化(可调)。
并不会出现你上面说的Q1的基极电位上升而输出电压不变的情况。

楼主:
谢谢楼上,你分析的很好,很认真...
以下推论的 前提是R3调到最上端固定不变,故有:
Q1,Q2组成的达林顿管应该是一个射极跟随器,Vout跟Q1的基极只相差1.4V,当Q1的基极电压上升到2.7v+1.4v=4.1v时,输出已经被稳定的钳位在2.7v了,即使Q1基极电压再上升输出还是输出稳定的2.7V电压

说到底,我是想如果自己设计电路,R1,R4的阻值该怎么选取,是怎样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