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POWER MOSFET

楼主(2010-08-26):
(无正文)

网友A:
查查该管datasheet,与原来使用的管子比较一下。

“另外,我想用一个可以提供2A的峰值电流的驱动芯片来推动这个MOS,不知道可以不?”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
做一个PFC,用TPS2812来驱动这个MOS,2812提供的是2A的峰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