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用3.3V单片机的PWM产生0-5V可调的电压

楼主:
我最近想用3.3V的单片机的PWM驱动mos管 输出0-5V可调电压
我是这么做的 用的是N沟的mos管 d端接10V  pwm输出接G端 可我测试输出总是2多,不知为什么 也请大家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A(2010-08-26):
“用的是N沟的mos管 d端接10V  pwm输出接G端”
那么,哪里是输出端?

网友B:
G是控制端,楼主最好画图。

网友C:
对啊,有个图才可以分析啊

网友D:
你这样工作不了吧,当直流电压高以后,你3.3V就不足使MOS管导通了。

输出到2V,MOS的驱动压降1.3V,刚好到临界。

网友E:
可以接入光耦,解决问题

网友F:
NMOS做驱动该把负载接到D端

网友B:
MOS管内部DS间往往有个二极管,其负极接D极,负载是不能接在D上的,否则二极管始终呈导通态,D必须接电源/高电位侧。
楼主电路中,分压电阻太大了,稍有点负载电流就会导致过大压降,用PWM法,分压电阻是根本不需要的。

网友F:
一般独立的MOS管DS间确实有个体二极管,方向是从S到D的,所以在D端挂负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控制的是负极。可是这个电路能工作吗?MOS管导通后,S点电压不是10V?这样MOS管怎样继续导通啊?

楼主:
那如果我想按目前状态 输出0-5V可调电压 电路该怎么做呢 我不是很懂mos管的

网友F:
哦。知道了,这样使MOS管导通不完全,在MOS管上分了部分电压,应该是这样吧!:D

网友G:
0~5V输出是指5V PWM还是0~5V直流
如果是PWM,用光耦
如果是直流,先把PWM滤波成直流,在用运放放大。

楼主:
是输出0-5V直流, 如果还是用mos管该怎么做呢

网友H:
PWM控制推挽三极管的两个基级,推挽控制MOS管的G级,MOS管的D级接10VDC,推挽的上臂和MOS管的D级连在一起,推挽下臂接GND

网友:
还不如用只P沟,D接负载滤波稳压 ,Vout = DVin

网友I:
楼主这电路太烂了,烂的没法说,用3.3V,去驱动10V的MOS管.

QQ:969391634

网友J:
17楼有好的方式画一下让我们学习下

网友K:
有图有真相
结果是第一的
省钱是第一的

网友L:
这电路没法用啊

网友M:
用P-MOSFET才是王道!
N-MOSFET是对地取控制电压,可你的VGS中S接了负载,它的电压是浮动的,你的VGS也就浮动,不好控制。如果选择P-MOSFET,S接电源,G固定时VGS就是固定的,控制是准确的。

就好象NPN共射接法,在射极接了负反馈电阻一样,需要仔细计算输出限制。

网友H:
不推荐PMOS,NMOS和PMOS价格差异比较大,直接用两个三极管做成推挽输出即可,便宜又可靠,何必PMOS。。。

网友M:
0-3.3V 的PWM信号直接控制推挽基极是不行的,因为按你前述15楼的电路上臂是接10V,上臂三极管将一直导通。

为何不直接用一个NPN三极管,集电极接N-MOSFET G极,并通过10K电阻上拉到10V,基极用0-3.3V PWM信号控制,只要VCB、VCE击穿电压大于20V以上即可,这是用OC门控制N-MOSFET。

所要考虑的,是PWM的频率与N-MOSFET G极电压的充放电速度是否能匹配,需要计算一下。

网友N:
详细见图;如果驱动的功率比较大,则去掉R3并且把Q2换成PMOS管、Rc换成电感、在电感的前端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就可以了!